大家分析这个电路原理

楼主(2007-06-04):
那位能分析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有几个问题:
1.工作后A点电压如何计算?
2.工作后B点(LM339 2脚)电压如何计算?

网友A:
1、不知道变压器二次电压和内阻抗以及负载电流,没办法计算。
2、3V电源由两个电阻分压。

网友B:
输出

输出的是高电压小电流?

网友C:
电流检测和过零检测??

楼主:
这个是电流检测.

A点是单片机电流采样.
B点用于过流保护用

那位可以给出计算A,B的公式

网友D:
这个与电磁炉上的一个电路单元很象

我认为是电流检测,但是不知道下边那个尾巴是干什么用的,说是过零检测吧,R6前的输入应该一直小于0,怎么检测过零?

网友E:
确实是"A点是单片机电流采样,B点用于过流保护用"

A点的电压与电流互感器的参数(电感量,初次匝数比)有关
对于B点:
   当负载空载时,R2没有电流流过,即R2两端的电压都为约为0V, 339的2脚约0.5V,3脚约1V,339的1脚为高电平.
   当负载增大时,R2非接地端电压对地为负,拉低339的3脚电压,当3脚的电压低于0.5V时,1脚输出低电平.
   当B点=0.5V时,流过R5(3.9K)电流I5=(5-0.5)/3.9=1.15mA,则R6(1K)两端电压=1*1.15=1.15V, 则R2非接地端电压=0.5-1.15=-0.65V, 说明当流过R2的电流大于0.65mA时,339的1脚输出低电平,从而实现过流保护的作用.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F:
楼上正解

A点是单片机电流采样,B点用于过流保护用。

楼主:
zlutian

zlutian;你好!你也是做电磁炉开发的吗?
你所分析很有道理,非常感谢,但还有一点不明白?
按你上面所分析,当R2流过0.65MA电流,发生过流保护,互感器是1:3000的.按此计算主回路流过的电流在2A就会发生保护了?

可以说说主回路大概流过多少A电流,会发生保护?这种保护电路好还是浪涌电压保护电路好?

网友D:
长见识了

唉,当时就没有想到过流保护,俺现在想知道多大电流能启动过流保护,但是俺知道不是2A,因为还有R1分流,但是怎么计算不知道,哪位大侠给个详解?先谢谢

网友G:
愚笨的问一下,R1和C1起什么作用?怎么确定值?

楼主:
zlutian

出来分析分析,说说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