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发现寄存器冲突

楼主(2007-06-04):
   怎么能在时钟转换程序里发现寄存器冲突
    我编写一个程序总是只进一位后就从新开始计数字
    头痛!

网友A:
我已经对你说过三次

必须看完整的程序,光看局部那是没办法解决的。

网友B:
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呵呵,看来还是原来的那个程序了

楼主:
RE

   我已经单独的再烧进去
    没有其他的程序
   就是转换和显示.
     若开始不把显示的寄存器里面放#00H就进位正常,只是要循环很久才能正常的显示很进位

网友B:
把程序贴出来,省得自言自语了。呵呵~~

楼主:
高手们求救,帮我找找错误

       说明以下的程序显示子程序(DISS)没有错误,主要是看看其他的.
       DI_DA  DATA 20H
          MSEC  DATA 21H
          SEC   DATA 22H
          MIN   DATA 23H
          HOUR  DATA 24H
          HM    DATA  25H       /*定义的MSEC*/
          MIAO  DATA 26H       /*定义的MIN*/
          FEN   DATA 27H       /*定义的MIN*/
          SHI   DATA 28H      /*定义的HOUR*/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AJMP ITOP
                 ORG 0030H
           AJMP DDD
        MAIN:   MOV SP,#40H
             MOV HM,#00H
             MOV MIAO,#00H
        MOV FEN,#00H
        MOV MSEC,HM  /*MSEC是0.1S单元*/
              MOV SEC,MIAO
         MOV MIN,FEN
         MOV SHI,#0F0H
    DDD:   LCALL CLEAR  /*清零*/
           MOV TL0,#0B0H/*定时50MS*/
               MOV TH0,#03CH
               MOV TMOD,#01H
               SETB TR0
               SETB ET0
    MOV DI_DA,#00H
     SETB EA
    DISPLAY:  ACALL CONV
               ACALL DISS
              AJMP DISPLAY
     CONV:  MOV A,DI_DA
              CJNE A,#02H,DONE    /*0.1MS到否*/
              MOV DI_DA,#00H
              MOV A,MSEC
       INC A
              MOV MSEC,A
             CJNE A,#0AH,DONE  /*MSEC=0到*/
      MOV MSEC,#00H
      MOV A,SEC
        INC A
              MOV SEC,A
              CJNE A,#0AH,DONE /*SEC=0*/
       MOV SEC,#00H
          MOV A,MIN
       INC A
      MOV MIN,A
      CJNE A,#0AH,DONE
      MOV MIN,#00H
       CLR TR0
      DONE: RET

       DISS:    MOV DPTR,#42H/*开始显示第一个数码管*/
       MOV A,HM
    SWAP A
    MOV HM,A
    MOV A,#0FH
    ORL A,HM
     MOVX @DPTR,A
    MOV A,HM
    SWAP A
    MOV HM,A
    MOV A,#0FBH
    MOV DPTR,#40H
    MOVX @DPTR,A
    LCALL CLEAR2/*让第一个数码管灭*/
    LCALL DEL11MS
          MOV DPTR,#TAB
     MOV A,MSEC
          MOVC A,@A+DPTR
     MOV DPTR,#42H
          MOVX @DPTR,A
     MOV DPTR,#40H
          MOV A,#0F7H
          MOVX @DPTR,A
     LCALL CLEAR2/*让第二个数码管灭*/
          LCALL DEL11MS
          LCALL CLEAR1/*以上是显示MSEC*/
     MOV DPTR,#42H
     MOV A,MIAO
     SWAP A
    MOV MIAO,A
    MOV A,#0FH
    ORL A,MIAO
     MOVX @DPTR,A
    MOV A,MIAO
    SWAP A
    MOV MIAO,A
    MOV A,#0FDH
    MOV DPTR,#40H
    MOVX @DPTR,A
    LCALL CLEAR2/*让第三个数码管灭*/
    LCALL DEL11MS
    LCALL CLEAR1/*以上是显示MIAO*/
    MOV A,SEC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DPTR,#42H
    MOVX @DPTR,A
         MOV DPTR,#40H
         MOV A,#0FBH
         MOVX @DPTR,A
    LCALL CLEAR2/*让第四个数码管灭*/
         LCALL DEL11MS
         LCALL CLEAR1/*以上是显示SEC*/
     MOV DPTR,#42H
          MOV A,FEN
     SWAP A
    MOV FEN,A
    MOV A,#0FH
    ORL A,FEN
         MOVX @DPTR,A
    MOV A,FEN
    SWAP A
    MOV  FEN,A
    MOV A,#0FEH
    MOV DPTR,#40H
    MOVX @DPTR,A
     LCALL CLEAR2 /*让第五个数码管灭*/
    LCALL DEL11MS
    LCALL CLEAR1/*以上是显示FEN*/
         MOV A,MIN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DPTR,#42H
    MOVX @DPTR,A
    MOV DPTR,#40H
          MOV A,#0FDH
          MOVX @DPTR,A
     LCALL CLEAR2/*让第六个数码管灭*/
          LCALL DEL11MS
          LCALL CLEAR1/*以上是显示MIN*/
     MOV DPTR,#42H
           MOV A,SHI
           MOVX @DPTR,A
           MOV DPTR,#40H
           MOV A,#0FEH
           MOVX @DPTR,A
     LCALL CLEAR2/*让第七个数码管灭*/
           LCALL DEL11MS
           LCALL CLEAR1/*显示SHI*/
    RET
    CLEAR2:      MOV A,#00H        /*数码管灭子程序*/
          MOV DPTR, #41H
         MOVX @DPTR,A
         RET
    CLEAR1: MOV A,#0FFH
     MOV DPTR,#40H
    MOVX @DPTR,A
            RET
     TAB:  DB  0F0H,0F1H,0F2H,0F3H,0F4H
                DB  0F5H,0F6H,0F7H,0F8H,0F9H
       ITOP:   PUSH ACC   /*中断服务子程序*/
             PUSH DPL
         PUSH DPH
             MOV TL0,#0B0H
             MOV TH0,#3CH
             MOV TMOD,#01H
             INC DI_DA
             POP DPH
             POP DPL
             POP ACC
             RETI
 DEL11MS:NOP/*延时子程序*/
      MOV R5,#01H
            LOOP2: MOV R7,#0AH
     AA: DJNZ R7,AA
                 DJNZ R5,LOOP2
                   RET
     CLEAR:  MOV A,#00H/*清零子程序*/
                MOV DPTR,#041H
                MOVX @DPTR,A
       RET

                  END

网友B:
我大体看了下程序,感觉有些思路不对,也可能没有理解透

谈谈看法吧:
1)采用顺序显示
你的结构是
      显示第一位
      延时
      显示第二位
      延时
       :
       :
      显示最后一位
      延时
      返回
评语
这样不是不行,关键问题在于你在主程序中是完成2项任务,第一项就是显示;第二项就是计算,由于你的时钟是50mS的扫描,那么你显示的时间已经远大于50mS(你每个显示的延时是11mS),这样就会产生积累误差。就是说:有当进2的时候,你却没有进行计算。
2)显示时间
你在每显示一位的时候就采用了延时11mS,这样的数码管肯定会产生闪烁(好象你是采用的动态显示。如果不是动态显示,就不要延时了)。
3)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太乱,看程序,也就是显示秒、分、小时,你怎么用那么多的变量,而且有的就莫名其妙了,也没有运算程序中参加运算,半路就出来了。
评语
如果有些参数是在显示程序中运算的,最好拿到运算程序中。因为你所有的数据都是相关联的,也就是在计算秒、分、时的同时也就出来了,显示的子程就负责显示好了

说的不是太婉转,呵呵~~~

楼主:
RE

    你好!
    这个是数码管动态扫描,一共有7个数码管.
    其中HM MIAO FEN 上面三个数码管的存数据的
   MSEC SEC MIN SHI是下面四个数码管存数据的,
   实现的效果是,MSEC SEC MIN SHI 时间在走动
    HM MIAO FEN 显示时间不走动
    有个问题出来了
    1:在初始化的时候若不跟MSEC,SEC,MIN,SHI置零
    通过一段时间 进位正常,
    但是就是要经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2:若初始化的时候把MSEC,SEC,MIN,SHI,置零
     则出现的效果是当MSEC=9,SEC=1是自动重新开始

楼主:
继续请教

  下面是数码管的位置和循序

网友C:
用C写多好啊。。。。

网友B:
手够快的了,准备看几个帖子再往下写。还真准备问你几个

1)你的进位关系错了,秒到分是60进制的,你作成10进制的。到100秒又清零了
2)也就是说HM MIAO FEN就不用管它了?
3)    MOV A,#0FH
       ORL A,MIAO
      -------------应该是
       MOV A,#0FH
       ANL A,MIAO 吧?
4)你说的情况有可能就是我上面提出的积累误差造成的。
你回复后,我看看能否给你提出一个方案来

楼主:
继续请教

   说明MSEC SEC MIN中的值是可以调整的
   MSEC是0.1S单元,SEC是1S单元,MIN是10S单元
  进位应该没有错.
    MSEC SEC MIN是的由HM MIAO FEN 送给他们 HM MIAO FEN 的值是可以调节的都是在0到9之间

网友B:
不对吧4位数怎么能显示小时、分、秒、秒/10

楼主:
RE

   不是显示时,分,秒最多是99.9S
   我只是用MSEC是存0.1单元. SEC是1S单元. MIN是10S单元.

网友B:
基本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就是显示1000秒,精度是1/10秒

控制精度是秒。数据是由别的程序提供的,是这样的吧?

楼主:
RE

   不是1000S;是100S精确0.1S
    有个程序来控制MSEC, SEC, MIN,的大小

网友B:
知道了,到底是ORL A,MIAO还是ANL A,MIAO

楼主:
继续请教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您ORL  不是ANL 上面的的三个数码管亮
   必须要屏蔽下面四个数码管亮
    说明七个数码管都是有P0口扩张到2个4511上去控制数码管
   上面的三个数码管是有P0.7~P0.4.下面的四个数码管是又P0.3~P0.0控制,数码管的公共端都是有P0.3~0.0控制
    为了消除干扰 则必须要用ORL 而不是ANL

楼主:
RE

  是ORL
 不是ANL
   数码管全部是又P0口通过2个4511控制数码管的
    P0.7~P0.4是控制上面三个数码管,P0.3~P0.0是控制下面四个数码管的,
    并且七个数码管的公共段都是又P0.0~P0.3控制
  为了消除干扰 必须要用ORL
   我开始也是用的ANL但是有干扰后来我改成ANL后就正常了

网友B:
显示部分没看到图纸,只有根据你的程序进行调整的

;----------------------时间显示(时间计数到设定时间----------------------
;要求:时间精度到0.1S,三位整数+1位小数,同时显示3位设定的数据(时间)
;晶振:12MHz
;------------------------------------------------------------------------
;使用TIMER0作为显示,并建立计数标志
;在主程序中计算时间
;------------------------------------------------------------------------
;建立时间:1:00 2007-6-5
;修改时间:
;========================================================================
DISPLAY*LEN        EQU    7    ;7位显示
TIMER*0*H        EQU    0F8H    ;2mS
TIMER*0*L        EQU    30H
;------------------------------------------------------------------------
TIME.FLAG        EQU    0
;------------------------------------------------------------------------
DISPLAY_COUNT[11]    EQU    22H                ;显示位计数器
DISPLAY_COUNT_LAST    EQU                    ;上一位的显示位
DISPLAY_UNIT(8)        EQU                    ;0是2mS计数,其他的是显示
SP*VAL            EQU
;=======================主程序===========================================
      :
      :
        MOV    SP,            #SP*VAL
        MOV    TMOD,            #11H
        MOV    TH0,            #TIMER*0*H
        MOV    TL0,            #TIMER*0*L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MOV    DISPLAY_COUNT,        #DISPLAY*LEN
        MOV    DISPLAY_COUNT_LAST,    #0
        MOV    DISPLAY_UNIT(0),    #50
MAIN-PROGRAM-LOOP:
        JNB    TIME.FLAG,        MAIN-PROGRAM-LOOP
        CLR    TIME.FLAG
        DJNZ    DISPLAY_UNIT(0),    MAIN-PROGRAM-LOOP-EXIT
        MOV    DISPLAY_UNIT(0),    #50
        INC    DISPLAY_UNIT(1)
        MOV    A,            DISPLAY_UNIT(1)
        CJNE    A,            #10,        MAIN-PROGRAM-LOOP-COMP
        MOV    DISPLAY_UNIT(1),    #0
        INC    DISPLAY_UNIT(2)
        MOV    A,            DISPLAY_UNIT(2)
        CJNE    A,            #10,        MAIN-PROGRAM-LOOP-COMP
        MOV    DISPLAY_UNIT(2),    #0
        INC    DISPLAY_UNIT(3)
        MOV    A,            DISPLAY_UNIT(3)
        CJNE    A,            #10,        MAIN-PROGRAM-LOOP-COMP
        MOV    DISPLAY_UNIT(3),    #0
        INC    DISPLAY_UNIT(4)
MAIN-PROGRAM-LOOP-COMP:
        MOV    R0,            #DISPLAY_UNIT(1)
        MOV    R1,            #DISPLAY_UNIT(5)
        MOV    R2,            #3
        CLR    C
MAIN-PROGRAM-LOOP-COMP-LOOP:
        MOV    A,            @R0
        SUBB    A,            @R1
        INC    R0
        INC    R1
        DJNZ    R2,            MAIN-PROGRAM-LOOP-COMP-LOOP
        JC    MAIN-PROGRAM-LOOP-EXIT
;-----------------------满足设定要求并清零------------------------------------
        MOV    DISPLAY_UNIT(1),    #0
        MOV    DISPLAY_UNIT(2),    #0
        MOV    DISPLAY_UNIT(3),    #0
        MOV    DISPLAY_UNIT(4),    #0
MAIN-PROGRAM-LOOP-EXIT:
        SJMP    MAIN-PROGRAM-LOOP-EXIT
;=======================显示中断===============================================
TIMER-0-DISPLAY:
        MOV    TH0,            #TIMER*0*H
        MOV    TL0,            #TIMER*0*L
        PUSH    A
        PUSH    PSW
        SETB    RS0
        SETB    TIME.FLAG
;-----------------------清上次的显示--------------------------------------------
;以下基本是原有的格式
;-------------------------------------------------------------------------------
        MOV    A,            #00H
        MOV    DPTR,            #41H
        MOVX    @DPTR,            A
;-----------------------输出字段码-----------------------------------------------
        MOV    A,            #DISPLAY_UNIT(0)
        ADD    A,            DISPLAY_COUNT
        MOV    R0,            A
        MOV    A,            @R0
        MOV    DPTR,            #42H
        SWAP    A
        ORL    A,            #0FH
        MOVX    @DPTR,            A
;-----------------------输出位扫描----------------------------------------------
        MOV    DPTR,            #DISPLAY-BIT-LAB
        MOV    A,            DISPLAY_COUNT
        MOVC    A,            @A+DPTR
        MOV    DPTR,            #40H
        MOV    @DPTR,            A
;-----------------------退出----------------------------------------------------
        POP    PSW
        POP    A
        RETI
;======================显示位表================================================
DISPLAY-BIT-LAB:
        DB    0,没看出规律,没有硬件图,不知道了

网友A:
我有点糊涂

数码管全部是又P0口通过2个4511控制数码管的
P0.7~P0.4是控制上面三个数码管,P0.3~P0.0是控制下面四个数码管的,并且七个数码管的公共段都是又P0.0~P0.3控制

P0.3-P0.0通过4511显示,控制下面四个数码管,怎么又能控制七个数码管的公共端?另加了锁存器?

网友D:
结构有问题

我只看了你的中断程序,觉得似乎有问题,作为一个时钟程序,计时和进位都应该在中断中完成,这样不仅可以使程序结构简单,重要的是防止主程序进位的时候进入中断而造成计数错误。

楼主:
RE

    P0口是通过373到2个4511的
    数码管是一个三位一体
   和一个四位一体的

网友E:
向conwh致敬!

conwh诲人不倦。佩服!

网友B:
呵呵,俺都是跟HOTPOWER学的,专睡“日月神觉”

显示部分确实是看不懂,既然是动态显示,怎么什么上面的、下面的?数据(显示段数据线)应该是并联的,怎么现在是分开的?

楼主:
RE

您告诉我您的邮箱地址我发图给你。我的上面和下面的意思就是开始我发的发个图上面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数码管,下面是一个四位一体的数码管。是这个意思

网友B:
EMAIL:conwh@yeah.net

楼主:
RE

 已经发到您的邮件里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