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2007-06-04):
我的毕业设计是数据采集系统,其主要的功能还有数据的存储和查看,在这个系统中我没有外扩存储器,而是用的一个狗X5045来存储显示的数据。我想将采集的数据实时显示,如果需要存储的话用一个按键进行存储,数据将会存到狗里。
现在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把需要查看的数据显示出来,我是这么想的用软件写一个数字钟的程序,把存储的数据和这个数据的时间一起存起来,调用的时候想通过这个时间把这个数据调出来。
可是怎么把数据和时间对应起来,软件上用什么样的算法呢
请大家帮忙啊 多给意见或是别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用表链结构

楼主:
用表链结构

用表链结构  没有用过啊 可以具体的说一下么
谢谢了

网友B:
检索

   如果想要通过自动检索实现的话,MCU应该不太可能实现。
   建议你先做一个手动检索的出来:
      首先定义一个结构体,其成员为日期、时间和采样值。在按键存储
   时,将其一并存入EEPROM。按键读取时,首先读出日期,如果日期不对,
   则继续读下一组数据,直至找到正确的日期;同理再找到合适的时间,
   便可以将目标采样值从EEPROM读出来了。

网友A:
根据你的数据大小,设计一个表格。因为,你的采样时间是

(或者说,你需要统计数据的时间间隔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根据时间来进行存储数据。
如:如果你需要存储24小时的数据,数据的长度是一个字节,每小时是一个数据,那么你的数据表就是24个字节,每当整点时,你就将你的数据存放到相应的表格里。比如,现在是18点,那么你的数据就存放在第18个单元里(相对单元)。这样在你读取表数据时,就轻而已见就知道是什么时间的数据了。

楼主:
需要存储数据的时间随机的

我不想让这个系统自己固定时间存储数据据,在一天之内需要存储的数据是随机的,不是固定的。想通过输入确定的时间来调出相应的数值显示出来的

楼主:
检索

这个方法好像可以实现,不过以前没有做过啊 但是可以试试,可是具体实施起来不知道能不能弄明白,请你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方法

要是还有别的方法的话 请各位请多指教!!!

网友C:
建立表格

conwh说得对,建立一个表格就可以了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什么叫随机保存数据?

那么它一天不随机就不保存了?不想用系统自己固定时间存储数据,那你什么时候存?
你如果想调10点正的数据,可他偏没有,你说这个系统谁还有用的?
我前面给你提到只是举例说明,具体时间的间隔是根据你的需要而定的,你如果需要分,那么你就做到以分为单位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任何以分为单位的时间内调出相应的数据,而不是随机存储的数据。如果要求是以秒为单位的,那么你就可以制作出以秒为单位的时间表格。
你也太老实了,呵呵~~

网友D:
虽然俺不会但是鼓励一下

小伙子看起来就勤快,比那些上来就要程序的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