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几个keilc的问题

楼主(2007-06-04):
求各位达人,在keilc中怎么观察自己定义的变量的值?怎么才能知道一段程序运行所要的时间?   谢谢了^^

网友A:
RE:

其实这些问题查手册就能解决。。。

简单回答一下:
问题1:添加需要观察的变量,VIEW---》WATCH....,有些变量用鼠标指向程序代码中的变量也能得到其值。
问题2:IDE左侧就有显示,设断点调试,观察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