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jtag 仿真问题???

楼主(2007-06-05):
请问各位,我用avr Studio,jtag与mage16连接。线路连接都正确啦。融丝位也选择好了。建立项目的时候也是选择的jtag那个。可是就是无法连接?请问该怎么办啊??我的avr statio版本位4.12!!!

楼主:
发个图看下

楼主:
晕,发错了,重来

楼主:
哪位大哥知道原因,还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人家说得很清楚了呀

你的JATG ICE固件版本需要升级。

楼主:
我的版本是没法升级的。

应该是我哪里的设置有问题!!可是我自己不知道啊!!郁闷!

楼主:
可以了,多谢

网友B:
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