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sst89系列单片机的朋友进来一下

楼主(2007-06-05):
最近公司要用SST89E58的片子换89C52,用的是TQFP的封装,我只用了片子,加了晶振,然后就用RS232接TX,RX,GND三脚到电脑上,用串口监视的能看到有数据收发,可是esayIAP确检测不到片子。是不是哪里使用上有毛病,望指点,小弟在这谢谢了

网友A:
看看波特率是否一样?

网友B:
检查晶振的频率和esayIAP设定的波特率!

另外,按下了最后对话框的“确定”按钮后,复位一下单片机就行了!

楼主:
晶振我用的是11.059M的,波特率38400。这样可以吗

下面是串口监视看到的数据

楼主:
沉下来了,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试试的?请大家赐教赐教

楼主:
我知道的各个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啊

楼主:
ls的朋友,图片打不开

楼主:
哪里有问题啊,用过的朋友帮忙指点下。

是不是片子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