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 错误 error 316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6-06):
keil, TE, INA, TI, IO
   error 316: unterminated conditionals

   从字面上理解是:条件语句没有终止.

   双击它,光标定位在程序的最后的"}"附近

   究竟是什么东东来的,请教各位

网友A:
应该是少了一个{或}或;

自己找吧,丢{的少,丢}的就多了

网友B:
也许是某个地方(例如头文件)使用了#ifdef而没有#endif

网友C:
c语言的提示不想其他高级语言那么精准

所以,要认真检查,也许问题并不是提示的那样

楼主:
   正如00所言少了个 #ENDIF
  虽未编译,但至少这里存在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