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这样?

楼主(2007-06-06):
      为什么当用了SETB ET0这个语句后
   在仿真的时候提示undefined identifier

网友A:
ET0可能后面的是O,检查一边

网友B:
就是,这个提示是符号没有定义

就是你写的ET0没有定义,一般是写错了,很少忘记定义的

楼主:
RE

      后面写的是零
      用汇编编写也要定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