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返回

楼主(2007-06-07):
我用PC机通过串行通信控制单片机工作,比如通过按键传送命令,单片机实时返回相应参数给PC机,单片机发送采用查询方式,接收采用中断方式。
问题是:当我一直按住PC机的某键时,那么单片机不是一直响应接收中断么?如何返回主程序?那么单片机采集到的信息就无法实时反馈给PC机了。

网友A:
按键有变化才中断不就行了吗,这取决于你的通讯协议的定

楼主:
我是说我一直按住某个键

是不是即使一直按住某键,输出的也是脉冲信号,而不是一直都是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网友B:
单片机不会待在串口接收中断里不出来

只要你的程序正确。
串口接收中断是在接收一帧数据完毕时才产生,到下一帧接收完毕才会再次产生。

网友C:
其实

其实你一直按住那个键,机器也是一个一个信号发过去的,所以没问题

网友A:
一般按键通信协议采用按键状态传输形式,而非信号脉冲方

若你采用信号脉冲方式,在长按按键时会不停地中断MCU导致其效率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