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在keil钟计算数组长度

楼主(2007-06-07):
在keil 中定义一个字符的数组 char code hello[5*16]={....}
我用sizeof()计算数组长度len=sizeof(hello)/sizeof(*hello);
但结果sizeof(hell0)=3,为什么计算错误?

网友A:
遇到0就认为结束了

楼主:
回楼上的:不是吧

网友B:
keil C和标准C有一点区别

keil C中用sizeof查数组长度的话,从开头到就结束,这中间有n个元素的话,char型数组就返回n,int型数组就返回2*n,估计你定义的数组没有添满元素,这个值是在编译时就计算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