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传感器ds1820的初化问题

楼主(2007-06-07):
小弟初学单片机,最近做一个温度传感器  这是DS18B20的初始化程序
不知道为什么初始化程序 无法检测出温度传感器的存在,也就是程序结束时FLAG始终为0
DQ 为数据线DS的数据线,FLAG=1为DS存在,FLAG=0为DS不存在
;-------------------DS18B20 初始化程序
INIT_1820:
SETB DQ
NOP
CLR DQ
MOV R0,#80H
TSR1:
DJNZ R0,TSR1 ; 延时
SETB DQ
MOV R0,#25H ;96US-25H
TSR2:
DJNZ R0,TSR2
JNB DQ,TSR3
LJMP TSR4 ; 延时
TSR3:
SETB FLAG1 ; DS存在,置标志位
LJMP TSR5
TSR4:
CLR FLAG1 ; DS不存在,清标志位
LJMP TSR7
TSR5:
MOV R0,#06BH ;200US
TSR6:
DJNZ R0,TSR6 ; ÑÓʱ
TSR7:
SETB DQ
RET

楼主:
电路图

这是电路图  其中VCC 接5V电源

网友A:
RE

在VCC与P3.3之间拉个4.7K的电阻试试,另外这种一线总线的18B20对时序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再仔细看看时序图分析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