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请教:AMS1117的问题

楼主(2007-06-08):
AMS1117和AS1117可以通用吗?
我买的20多个AMS1117的输入输出之间的电阻在3欧姆和130欧姆之间,是不是有问题呢?
另外,ADJ/AGND接地,输入5V时,输出电压4.3-5V。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线路接法有问题

如果是-ADJ版本的,ADJ脚不能接地,接地的话Vout=Vin-Vdo,如果5V输入的话,输出4.3V很正常。

楼主:
谢谢楼上,但是测量的电阻值对不对呢?

网友A:
应该正常。没量过

网友B:
反了

输入与输出接反了

楼主:
谢谢。但是

我以前用AS1117没问题。是3.3V,输入输出间电阻大约为4.3K。
而且我看AMS1117与AS1117管脚相同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这批芯片确实有问题。
因为我从中找到了几片好的。输入输出端的电阻为5.2K左右,输入5V时输出为3.33V。
早焊在板上了。幸亏没把板子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