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12232F液晶 很容易花屏?

楼主(2007-06-08):
用 51单片机 用串行方式连接 12232F液晶 连接线大约1米(用屏蔽线)
但是经常出现 花屏, ,有时候是正常的 ,
但有时候在显示的字符到,刷新显示新的字符的时候 就出现花屏

怎样回事呢

网友A:
液晶受到干扰

需要解决干扰问题

另外,你的指令访问速度需要降低

网友B:
1米长线连接最好加总线驱动器

  最好将信号用74HC245驱动后再加到液晶屏上,也许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指令访问速度 降低还是一样

指令访问速度 降低还是一样

网友C:
这个问题就是干扰造成的

但是不知可行的解决办法,以前用过m12864液晶,20个口,用IDE口的一半连接,线长约25cm,有的地方会出现不该出现的点,但是不严重

网友D:
干扰

屏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