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江湖救急,怎么把SIM卡的信息读出来,在异地使

楼主(2007-06-08):
各位老大,江湖救急!怎么把SIM卡的信息读出来,在异地使用?可以不必知道卡里面的内容,在异地也不一定是以卡的形式,只要在一个手机终端或手机模块上能用这些SIM卡信息进行手机的基本操作即可!

声明:不是用于非法用途!是上头派下来的任务

网友A:
智能卡接口协议类似uart

好像叫7816协议

楼主:
刚网上查了一下,很多SIM卡复制器卖

关键是解密,否则啥也读不出来

网友B:
用AT指令就OK了

网友C:
这个东西不好弄,说难不难说简单不简单

要是知道协议读出来基本信息很简单但是加密信息就难了,你想在别的机器上用只能是复制一张卡,你用其他电路模拟卡还不如复制卡来的方便,但是不管怎么用你都得解密卡的加密算法(与基站核对ID用的,好像还不停在变)

网友D:
有人做过,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