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7804模数转换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7-06-08):
各位:
    有没有人用过ADS7804模数转换芯片
    小的写了下面一个读写程序,读不到正确的结果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yte=P1^5;
sbit rc=P1^6;
sbit busy=P1^4;
sbit P2_5=P2^5;
sbit P2_6=P2^6;
sbit P2_7=P2^7;
int temp;
int ads7804(void)
{
 uint ul,uh;
 int u;
 rc=0;
 ul=XBYTE[0X00];
 while(busy==0);
 rc=1;byte=0;
 ul=XBYTE[0X00];
 byte=1;
 uh=XBYTE[0X00]&0X0F;
 u=uh*256+ul;
 if(u>=0X0800)
 u=u|0Xf000;
 return(u);
}
void main()
{
  P2_5=0;P2_6=1;P2_7=0;
  temp=ads7804();
 while(1)
 {}
}

 ul=XBYTE[0X00];怀疑是这边出错
就是读的地址
据说这是根据电路图来计算的  ADS7804的DB0--DB7数据线是和单片机P0口8根线连接 P2口另外他用
 请大家指教
联系方式yenongqing@163.com
谢谢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大家帮帮忙 没有人用过吗?

楼主:
还是没有人吗

楼主:
?????

在可以读写了
精确度也还可以
但是
当没有输入模拟待测电压的时候   AD芯片的输入脚就已经是0.64V了
这样一来  小于0.64的电压就没有办法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