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中断保护的问题?

楼主(2007-06-08):
对于pic16f873来说,用于复制w的临时备份寄存器W_TEMP,
如何同时定义在4个寄存器区中?
试图这样定义但是错误
#DEFINE    W_TEMP     20H;
W_TEMP     EQU        0A0H;有其他办法定义吗?

网友A:
楼主,你太异想天开了吧

70H以前是不行的,就相你有4个房间,在其中的一个房间放了东西,你不借助工具想在其他房间取出可能吗?在70H到7FH应该可以的,这一段好像是一个房间挂了4个门牌号

网友B:
W_TEMP EQU 70H

W_TEMP     EQU        70H

楼主:
但是用的是PIC16F873?

这个型号的,70H到7FH并不通用,其他型号倒是可以!
有没有什么伪指令可以定义下?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

俺以为16F87X的RAM组织是一样的,刚才看了下不一样,那就不行了,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