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串行存储器

楼主(2007-06-08):
我想存放汉字字库,用来驱动lcd,请问512k的串行存储器什么比较便宜?

网友A:
AT45DB041

网友B:
好像也就这个系列合适了

网友C:
几块钱就搞定了,好多厂家有串口的flash

网友D:
楼上说得对

网友E:
先看看带字库的屏价格比不带字库的高多少……

网友E:
批量的话,把字库烧到存储器里也有点麻烦。

网友D:
不会吧

一下子就写进去了:)

网友F:
mohanwei说得好,能用汉字屏就不要用字库了

  烧串行存储器是很麻烦的,在编程器上烧吧,得专用适配器,用下载模式吧,又得自已编写下载软件,況且一片用RS232串口烧写乐观估计也得3-5分钟才能下载完。
  串行存储器作字库,显示速度会受影响,请慎重选择。

网友C:
re 楼上

带字库的带的都是 16×16点阵,这个字体效果太差,所以我一般都用自己存的字库。。

网友G:
10楼 不带字库的,你要做24×24点阵吗?还是多少?

网友C:
楼上的兄弟 12点阵的汉字。。

网友F:
12点阵字库也不错

  接触过n年前UCDos 的12点阵字库,优点就是在同样的屏幕尺寸下能显示较多的汉字,细看较舒服,远看还是16*16的视觉效果好。

网友C:
re

看看我的12点阵的显示实际效果。。。

网友C:
12点阵优点:

1、细腻,现在ms-windows 默认的桌面、应用程序字体就是跟12点阵字体等同大小的(虽然是矢量字体)
2、节约空间,咱们用的液晶一般都比较小,能多放下一个就多放下一个。
3、行间距比较美观。现在单色液晶大多数是 8位可操作的,也就是一个字节代表8个实际的点,这样的话,如果用16点阵的,就会使得两行之间太拥挤,如果用12点阵的,效果就好多多了。

所以我做东西时候,汉字一般就用12点阵的做主要字体,英文变宽的就用tahoma,等宽的就用borlandc 3.1下带的那个字体,效果非常好。

下面有我一个说明书,里面很多截图,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希望对大家字库选择上有所帮助。
相关链接:http://www.wavetek.cn/doc/bs1014v_0.0.2.rar

网友D:
多谢!!!

王大侠说得很有道理!!

多谢提供说明书给我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