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仿真与实际情况

楼主(2007-06-09):
  请问硬件仿真和实际情况怎么产生不同的效果?
     主要的原因是来自那里?
     应该怎么去分析和解决

网友A:
元件的误差

还有温度、热噪声、线性度、重复特性、电磁干扰什么的很多方面,但是在具体的电路中哪个因素占主导地位得针对实际情况分析,其中大多数情况是由于元件的非理想特性造成的

楼主:
继续请教

    请问什么是重复特性啊?

网友B:
就是重复性

每一次测量同一个对象,得到的结果应当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