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7-06-10):
(无正文)

网友A:
不用门的是通用接法

就是只要接口够用的单片机都能用,而用门的应该是51单片机的总线接法,没有外部扩展接口的单片机不能用,这样就造成很多单片机不能用这种接法

楼主:
谢谢你

可是还是有点不太明白用门的工作过程,用门和不用门的在程序上控制应该是不一样的吧,是说只要接口够用了就可以不接门直接控制么。我用的是AT89S52,你说的外部扩展接口指的是什么?是普通的IO口么?

网友B:
不同的接法程序是不同的。。。

没有门的是纯软件模拟时序,硬件简单,软件稍复杂,发送数据数据速度较慢,现在很多51都没有外部总线,所以就完全模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