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12C4052AD做AD转换应用,请指教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07-06-10):
使用STC12C4052AD做AD转换应用
现在测试程序如下,运行后没有转换结果
请指教程序问题出在哪里!

//AD转换初始化
void adinit(void)
 {
  P1M0=0x01;
  P1M1=0x00;//P1.0口为AD输入
  ADC_CONTR=0x80;//设置
  delay1ms(2);
  ADC_DATA=0x00;//寄存器清零
  }

//数据处理
void  adout(void)

{
   ad=ADC_DATA;
   ad=p<<8;
  ad421out(ad);
  delay1ms(2);
}

void ADC_SPI_Routine(void) interrupt 5 using 1
{
           EA=0;
        ADC_CONTR=ADC_CONTR&&0xE7;//清转换完成标志位

                 adout();

     EA=1;
         ADC_CONTR=ADC_CONTR||0x08;//启动转换

}

main()
{
    ad=0x0000;
    ad421out(ad);
    adinit();

    AUXR=AUXR||0x10;
    EADC_SPI=1;
    EA=1;             //相关AD中断控制置位
    ADC_CONTR=ADC_CONTR||0x08;//转换启动

    while (1) ;

}

网友A:
俺也想知道!

网友B:
ASM

READ-SPEED:
        LCALL    ADC-OPEN-CHANNLE-0
        MOV    ADC_DATA,    #0
        ORL    ADC_CONTR,    #00001000B
READ-SPEED-WAIT:
        MOV    A,        #00010000B
        ANL    A,        ADC_CONTR
        JZ    READ-SPEED-WAIT
        ANL    ADC_CONTR,    #11100111B
        MOV    A,        ADC_DATA
        MOV    DATA_RESULT(0),    A

楼主:
不是按位相或阿!

楼主:
||是逻辑或 |按位或

我仔细看了是由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