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位置应该在哪才对?

楼主(2007-06-11):
单片机系统都会在电源和地之间接一个电解电容和一个瓷片电容,这两个电容是该接在系统电源附近还是在单片机电源引脚附近?

网友A:
电解电容一般放在电源的输入口附近,而瓷片电容(0.1u)

则可在单片机电源引脚附近和电源的输入口附近各放一个。

网友B:
为楼上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