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问题; 1.一般人低电平保持时间大概是多少?2.键扫描最

楼主(2007-06-11):
请问两个按键问题; 是两个时间问题,谢了先?

1.一般人在单击按键时的低电平保持时间大概是多少?

         2.键扫描最小频率(一定是可以容忍的最小频率)是多少  时,人按键不会感到迟钝

网友A:
问题

1)一般都在100mS以上
2)2-300mS?

网友B:
20-100次/秒。。。

网友C:
50ms

一秒钟20次,不会感到迟缓

楼主:
pp

感觉50ms 不是最低频率,  一般人1s 能按4-5次就很快了(),so, 大概在200ms是可以容忍的最低频率

网友A:
呵呵,GYT你的手可真快呀20次/S?你是个机械手?3次/秒就不

网友D:
一般考虑5次/s,响应100ms以内

网友E:
BT一下

打过星际吗??APM有多少??

我做的键盘延时一般都是在30ms左右,然后松开才继续执行.因为都是用在机床上,所以没有考虑连击

网友F:
连击

快速连击时,我的手约间隔0.18s,也就是接近5.5次每秒。估计恶意连击还可以更快,例如10次每秒,不信去看人家打街机。

网友G(2014-07-28):
正常按的情况下,按一次低电平保持大约120ms

网友H:
快按是80MS左右,超过200MS就是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