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有时不能唤醒

楼主(2007-06-11):
单片机在睡眠后,如果多次上电和断电,就会出现死机情况,具体表现为:
静态电流正常,单片机应该还在睡眠状态,i/o口状态正常,
但是按键后单片机没有唤醒,晶体没有振荡,这到底是哪方面有问题呢?

网友A:
随便说说

睡眠后耗电很少,即使拿掉电源一段时间再接上电源,其实MCU还是处于睡眠状态,因为电路一般都有电容,这时如果直接复位都不能正常应该是有问题。。。

网友B:
电源

不妨换一个好的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