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

楼主(2007-06-11):
(无正文)

网友A:
使用的烧写器吗

可能是片子坏了,换一个试试,还有,就是可能擦除没有成功

网友B:
RE

换个好的编程器

网友C:
换一个片子试试

网友D:
编程器原因

我用的单片机为AT89S52,编完程序后,当执行校验时,怎么老是失败
;;若不是量产,就用isp下载

网友E:
换个好点的编程器吧!

我也是用的AT89S52,我用TOP2005的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