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55没反应,帮我看看

楼主(2007-06-11):
各位兄弟,帮忙看看吧~
8255一直没反应,就写了很简单的程序看看,可是依然么反应.

换过8255了,应该不是片子的问题.虽然我吧A0和A1在373上的位置接反了,现在没有烙铁就没有改过来,不过控制口11地址和PA口00地址没关系的嘛.

然后就是感觉奇怪的是,8255初始化读端口地址,那各口对外应该呈现高电平,可是现实都是低的.

用的6M晶振,而且添加了延时,应该8255也没那么慢吧~我晕了~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reg51.h>

#define IOUT     PBYTE[0x00]    //8255A各端口地址
#define RelayOUT PBYTE[0x01]
#define DAOUT    PBYTE[0x02]
#define COM8255  PBYTE[0x03]

sbit CS = P3^3;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data i;

    for(i = 0;i<100;i++)
        ;
    CS = 0x00;
    COM8255 = 0x80;
    CS = 0x01;

    for(i = 0;i<100;i++)
        ;
    CS = 0x00;
    IOUT = 0xff;
    CS = 0x01;
    P1 = 0;
}

网友A:
PBYTE[0x03]

俺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呵呵!
程序到哪里是“那各口对外应该呈现高电平,可是现实都是低的”这样的阿?

网友B:
老掉牙的东西怎么还在用

楼主:
PBYTE和XBYTE一样都是指定外部地址;

0x03是8255控制口地址,A0,A1接的P0.0和P0.1;
我感觉复位后应该是高电平的,可是8255没有;

那现在用什么器件扩展了??

网友C:
8255还买得到吗。。。

楼主:
....我已经买到了

可是,没反应啊,LS的看看我的程序没问题吧??

楼主:
我把动作全部分解下来,8255是工作的;

    P0 = 0x03;
    ALE = 1;
    ALE = 0;
    CS = 0x00;
    P0 = 0x80;
    WR1 = 0;
    WR1 = 1;
    CS = 0x01;

    P0 = 0x00;
    ALE = 1;
    ALE = 0;
    CS = 0x00;
    P0 = 0xff;
    WR1 = 0;
    WR1 = 1;
    CS = 0x01;

    P0 = 0x01;
    ALE = 1;
    ALE = 0;
    CS = 0x00;
    P0 = 0xff;
    WR1 = 0;
    WR1 = 1;
    CS = 0x01;

可是为什么用直接PA = 0xff不行呢??
这条对应的汇编是: MOV A,#0xff
                  MOV R0,#0x00
                  MOVX @R0,A
MOVX的时候WR信号应该是有的吧?不过我在示波器上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