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控制AD7705的问题

楼主(2007-06-12):
(无正文)

网友A:
要有个简单的协议才能实现

  你选的这个课题很有挑战性和实用性,可参照如下步骤来做:
1、编写1个简单协议包含启动检测,和提取数据两个功能
2、单片机收到启动检测命令后开始检测数据并记录在内存中
3、定时时间到,停止检测
4、收到数据上传命令,上传数据到PC机
5、PC机根据收到的数据画出对应的曲线

 哈哈,昂贵的逻辑分析仪也就是这么工作的,只是性能不同而已,方式方法都一样。

网友B:
你是要源代码吧。。。

网友C:
我想问的是,具体的步骤,我应该如何实现

又是一个项目的问题?估计回答你了,我也就差不多做成了一次项目。
能否缩小些你想要的与最不知道的问题。

网友D:
自己画呀~~~偷懒就用CVI,什么曲线你都不用管,送数即可~~~

网友A:
找本书看看

  有本书大概叫<<用VB制作交互式CAD系统>>,讲到了如何进行图形设计,这本书买了我一直汉空看,你把配套光盘的代码移植到你的这个项目中,保准很专业。

网友E:
to:古道热肠

我想买这本书,烦请告知我作者和出版社,谢谢!

网友F:
不算难

用VB画曲线是比较容易的,祝早日成功!

楼主:
~!

楼上得一看就是会,
说说,怎么画吧~~!

网友F:
做一个坐标系

然后就算出每一点的位置,画上去就是:)

网友A:
我把书找到了

    千万别学我,买的书不看,借的书忙着还。

网友G:
看看书没问题的

很简单的,这是做测控系统最简单的系统
做做,对其中的思想会了解很多的,
翻翻书,一般来说没问题的
加油.

楼主:
多谢各位兄弟了。~!

多谢各位兄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