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存储器问题

楼主(2007-06-13):
flash存储器的工作过程是怎么样的?向flash存储器内写入数据后,写入的数据一直存放在存储器里了还是被另存到别的地方了?

网友A:
Flash存储器就是采用Flash工艺的存储器

  Flash存储器内部有高压发生电路,写入数据时启动高压擦写状态机进行写入操作,写完之后数据当然在里面,写完成后,关闭了高压发生电路,数据能保持十年之内不会变化,除非你重写。

网友B:
一直存在里面

另外有一种可以用作RAM的,是有两套存储器

网友C:
具体结构不清楚,但刷新是以页面为单位的

楼主:
晓得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