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软件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07-06-13):
     我用proteus 6.9sp5的仿真ds18b20为什么仿真不了,程序和原理图没问题,别人做过的

    是不是版本不支持,要哪个版本的?

   大虾请指点

网友A:
看是不是晶振的问题

Proteus中需要编辑晶振的频率

网友B:
.

是因为没有注册码,

网友C:
盗版的可能不行

网友A:
那就不知了

俺用6.7SP3的盗版的很正常

网友C:
是吗?

不同的人盗的版,水平也有高低之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