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隔离器与光电耦合器的区别??

楼主(2007-06-14):
昨天我们这里的一人老工程师说光电隔离器与光电耦合器是有区别的,他让我们到网上查一下,但是好像很难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唉,所以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好像差别不大吧,只是说法不同

网友B:
不是一个东西。

字面的意思,“隔离”是不共电源的,而“耦合”就不一定是不共电源的。比如说光电传感器就是偶合器。现在一般说的“光耦”,基本都是“隔离”器。

网友C:
conwh的文字功夫真的不错:)

楼主:
真的没人清楚吗

上面几位先谢了,不过好像不大对哦

网友B:
呵呵。GYT,高考时,我的语文才46分,对此是耿耿于怀

当时连标点符号都不知道怎么用,什么拼音都不知道(上届和下届的都学过,就我们这届没有学)。上大学以后用英语才学会了拼音。

网友C:
那也好

说明你的数理化是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