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485芯片问题

楼主(2007-06-14):
原来用5v485工作正常,后来做低功耗,改3.3v485,出问题了,发送正常,无法接收,电路没变,连接9013的两只电阻,换成了6.2k,原来是10k,AB两端没加
上拉和接地电阻,后来接上两个6.2k,也不行,上来就接收到乱码,
6.2k电阻是换算过来的,由5v,我给厂家发信,回答是

Now that you have changed to a 3.3V part and pull-up is now going to 3.3V instead of 5V you will need to change values of divider such that it will provide >200mV at Receiver input when cable is disconnected.

,那位兄台做过指点一下,电路图是经过测试的5v系统,正常收发

多谢多谢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必须加合适的偏置,根据门限电压和供电电压计

或者该电路为带收发控制的正常结构。

网友B:
假的自动收发转换控制

驱动能力很差

网友C:
搬个板凳做这儿等高手

水平有恨,看不出问题所在

网友D:
图有问题吧,怎么发数据(DI都接地了)

网友E:
DI接地并不是大错误,但是不是一直好习惯

不知楼主在5V时用的芯片型号是什么,在3.3V时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