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pic

楼主(2007-06-14):
请问学过51单片机对学习pic有帮助吗?二者在指令方面有兼容性马?谢谢

网友A:
有点帮助,但两者不兼容。

网友B:
理念是类似的,具体实现是不同的。。。

网友C:
不兼容,两个指令架构不一样。

PIC的简约点。51通用点,例程多。

网友D:
其实单片机都很相似的

学会了一种单片机再学另外一种就很简单了

网友E:
不兼容

指令完全不兼容,但是控制和编程的道理是一样的。

各种单片机看得多了以后,再上手一种新的是很容易的。

网友F:
逻辑是类似的

指令的逻辑是一样的
都有寻址,运算,判断跳转;
程序的执行有查询,中断方式。

网友G:
51和PIC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不过单片机的逻辑都差不多,重要的是编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