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的复位程序怎么整

楼主(2007-06-15):
下面是个历程太复杂,不易懂;有没简单,通俗,易懂的,DQ定义为P0.2

#define DS18b20_PORT PORTB        (不懂是什么意识)
#define DS18b20_DDR  DDRB        (不懂是什么意识)
#define DS18b20_PIN  PINB          (不懂是什么意识)

#define DS18b20      PB4      (不懂是什么意识)

#define SETBIT(x,y) (x|=(1<<y))
#define CLRBIT(x,y) (x&=(~(1<<y)))
#define CHKBIT(x,y) (x&(1<<y))

#define  BIT_INV(x,y)    x^=(1<<y)
/********************************************************************************
                             DS18B20操作定义
********************************************************************************/
#define  CLR_DS18B20  CLRBIT(DS18b20_PORT,DS18b20)  //数据线强制拉低
#define  SET_DS18B20  SETBIT(DS18b20_PORT,DS18b20)  //数据线强制拉高,上拉
#define  HLD_DS18B20  SETBIT(DS18b20_DDR,DS18b20)  //Mega16控制总线
#define  RLS_DS18B20  CLRBIT(DS18b20_DDR,DS18b20)      //释放总线
#define  STU_DS18B20  CHKBIT(DS18b20_PIN,DS18b20)  //数据线的状态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1us(void)                 //1us延时函数
  {
   asm("nop");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N 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us();
  }
void delay_1ms(void)                 //1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40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N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void init_1820(void)  //复位程序
{
    HLD_DS18B20;      //设置PC2 为输出
    SET_DS18B20;
    CLR_DS18B20;
    delay_nus(180);    //480us以上
    SET_DS18B20;
    RLS_DS18B20;
    delay_nus(10);     //15~60us
    while(STU_DS18B20);
    HLD_DS18B20;
    SET_DS18B20;
    delay_nus(40);   //60~240us
}

网友A(2008-06-16):
前面几个是定义端口的吧

用的单片机的portb来接d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