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协议过多会不会有副作用?

楼主(2007-06-16):
最近在一块单片机上用了I2C、SPI、和串口,现在发现系统偶尔会出现频繁复位的问题,外部用的是MAX813的看门狗。现在还未找到原因。电源电压是正常的。若把外部的I2C或者串口器件分离后,系统又能恢复正常。郁闷。。。

网友A:
是不是喂狗不及时

  看门狗饿了就咬人,干别的事时可得想着它,尤其是循环等待啦,NOP延时子程序呀,都要抽空去看看它。

楼主:
狗是喂了的.

现在用示波器测了一下,MAX813的RST端,在不断的输出高电平使单片机复位,换过几片了,都是一样,还没有找到原因.ing.......

网友B:
建议你先把813L去掉,换成阻容复位试一下。这样就清楚了。

网友C:
看你前边的描述,应该是I2C或串口造成的

而你说813L老发出复位信号,一定是忘了喂它了,或者你认为喂了,但某种原因造成没有吃到,饿急了就又叫又咬,估计是I2C或串口哪里出问题了,造成长时间占用CPU而没有喂狗

网友D:
各位高见

估计是狗的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麻烦再帮偶看看!

我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发现在813的MR端不断有低电平出现.应该说狗是喂到了的,是由于外部复位电路的问题吧.但是我找了很久,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关键是这个系统不稳定,偶尔会出现正常情况,偶尔又会出现无法正常启动,不断复位的问题.本来是想把复位部分的电路贴出来的,但不知道怎么粘贴不上来.只能放附件里了.

网友E:
不会是 你的电源不行把, 电压监控复位

网友B:
复位不一定都是RESET复位

先把813L去掉,换成阻容复位试一下。

如果还复位,就查软件。
  软可能性有很多种,像指针数组越界之类。

如果故障消失,就有两种可能。
  1.电压波动。
  2.个别时候喂狗不及时。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了.正在测试中.原因是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我看了看这上面一个兄弟的博客,说的是由于电容引起的电压波动,造成了813的复位.我现在把电容换大了,复位的现象没有了.奇怪的是,我用示波器为什么测不出电源电压的波动呢?是不是因为我用的示波器频率太低了(25M).博客上的那个兄弟说的是用100M的才测出来.真是汗!!!!

网友D:
祝贺一下

解决了就好:)

网友F:
会不会堆栈问题?

网友G:
电源波动的尖峰脉冲很难捕捉到

因为电源波动的原因导致系统莫名其妙复位的情况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