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子程序返回问题

楼主(2007-06-16):
ARM, AD, pc, ov
在如下程序中,我先在read中调用loop,在loop中又调用delay,最后我还能返回到read中吗?如果不能我改怎样做才可以?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read
     .
     .
     .
     bl loop
     .
     .
     .
;**********************************

loop
     .
     .
     .
     bl dely
     mov pc,lr
;**********************************

delay
     .
     .
     .
    mov pc,lr

网友A:
先把lr里面的值减一,再跳转

网友B:
嵌套调用不是这样的,只有一个LR,会被覆盖。。。

要将LR入栈保存,返回时出栈再送PC中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