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ARM做图象处理的问题……

楼主(2007-06-16):
我是一个刚入门的菜鸟,请问各位大侠,用ARM7来进行图象处理可行性大么?是做静态图象处理,基本上是实现一些算法之类的,不知道ARM7的运算性能能否满足要求……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猜的,没用过ARM7,但是诺基亚600好像用的是ARM9

网友B:
比较吃力

如果配上DSP会比较好点

网友C:
ARM7 做图像处理显得速度太差了

网友D:
ARM7做图像处理绰绰有余,关键是你要怎么做

我曾经在8086的PC机上用汇编做过,应该是88年的事了,也做得不错;关键是看你要做什么,是做动态图像还是静态图像?二值化、边缘抽取、特征识别、运动检测、数据压缩,不能一概而论。

举个例子,假如我问你火箭能干什么?你如何回答?火箭能放花,火箭能打仗,火箭能放卫星,火箭在打NBA。。。。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的大侠……

其实主要是用来做中值滤波,小波变换之类的处理,我没用过ARM,所以也不清楚可行性有多大,反正上头是这么要求的……

网友E:
那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