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

楼主(2007-06-17):
   我用单片机控制强电电机(220V),现在出现问题了,不加强电箱运行正常,加强电箱运行出错,还好死机. 考虑可能是我铺铜的原因,当时用的是无网络铺铜.是不是它把干扰引到单片机上.怎么解决??
   就那段出问题的程序在别的板子上运行是正常.
   我没折了,请大虾指点

网友A:
测试一下数字部分电源的文波,验证你的猜想

可能要重新布板

网友B:
加系列措施,滤波、隔离(这都是老生常谈的东西)等

网友C:
金属屏蔽盒、所有线进出盒处加滤波、隔离……

楼主:
电容

  与单片机之间采用光电隔离,在控制继电器,接触器.不过实验室没有条件做双电源,TLP521的两个电源是共地的.
  我想在输出控制继电器端加个电容,不知可行不,
  电机我们使用小的电磁阀代替的,功率很小的.

网友C:
干扰的问题是最难解决的

需要的知识,远比写段程序设计个接口电路为多。

楼主:
不懂

对,我忙这都忙好多天了,就是想不通,干扰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强电控制是装在铁箱子中的,干扰难道是通过导线传来的??

网友C:
难就难在这里

你不知道干扰是从哪里来的,影响了什么。
干扰很可能是从导线传过来的。
铁箱子并不能很可靠地消除干扰传播,箱子总有门,有很多导线进出。而且这些线往往绑在一起,线与线之间的电容和互感都要考虑。

网友D:
线上套磁环,挨个套

网友E:
试试用排除法

逐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