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7-06-18):
在单片机端口接上LED,是不是每一个都要接上限流电阻,我8个LED只接一个电阻在公共端上是否可以,道理上应该是可行的吧?(图中只画出四个)

网友A:
不可以,这样一来单个和多个LED同时亮的亮度是不同的。

除非只有一个LED同时亮。

网友B:
电阻也要省吗?

单个和多个LED同时亮的亮度是不同的。。。

网友C:
每个发光管配一个电阻。

网友D:
同意2L的,循环灯可以

网友E: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你们怎么这么回答问题呢?
IO口最大电流多大,知道吗?
每个LED电流需要多少(亮度要求),知道吗?

如果IO口最大电流在20ma,那我一个端口上面接3个不可以吗?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F:
实践出真知

   楼主的这种用法,在有些情况下是可行的,单片机端口灌电流在15mA以上,电阻用100-200欧母,用高亮度的红色发光管,从数字0变化到数字9度不会有明显的不同,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回去试试,前几天还给朋友做了3个试验板,就是用1个电阻加1个数码管,用AT89C2051控制的。
   如果是正式设计电路时,宜每个发光2极管配1个限流电阻,过去做报警显示时用CD4511驱动发光管,也是只和1个限流电阻,有时匹配不好就会出现笔划不亮的故障。

网友G:
有时候偶就用这种电路

网友H:
我也常用

这种方式,一般都采用扫描驱动,互不干扰。如果有多个同时驱动点亮的话有可能亮度不同,特别是不同信号的灯(比如红色的和绿色的)有时候一个亮了另外一个就不亮了(因为导通电压不同,一个灯亮了之后电压即被钳位,导致另外一个不亮)。

网友I:
同意9楼

   非常同意9楼的观点。

网友J:
古版主,一定有明显的亮度差异

不信你显示两位数码管对比一下:一个显示1,另一个显示8,显示一的明显比显示8的亮,俺第一次设计电路,为了省力就用一个电阻,串在公共端,结果测试时显示1和8有明显的亮度差异,改变扫描速度和占空比都只能稍微改善

网友K:
可以使亮度一样的。

一个灯亮
两个灯同时亮
三个灯同时亮
四个灯同时亮
……
调节不同的占空比,就可以调节亮度了,这样可以使亮度一样。。。

网友A:
12楼:你是不是吃得太饱了,没事干。

网友K:
这样不是可以替楼主省下 3个电阻 了啊!

这样不是可以替楼主省下 3个电阻 了啊!

网友L:
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种问题.

网友M:
要一样亮也可以,根据段码做个对应的占空比表就可以了

网友N:
7厘钱一个的电阻也要省,

无语了

网友O:
嘿嘿,用数码管的时候可不要省哦

网友P:
看来楼主挺会持家的

连个电阻都舍不得用

网友Q:
调节占空比,把最后那电阻也省掉

网友R:
占空比方法

占空比方法虽然能够在样机上得到好效果,但是对于批量生产的产品可能是一个致命伤。
LED必须很好匹配,还有IO的导通电压。否则亮度会不一致,甚至一两个不亮。批量生产时,对这些便宜的元件进行筛选和匹配是很费事成本很高的。就算是同一个供应商,不同批次的货参数都不一样。更不要说为了节省成本选用不同供应上的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