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热闹,请教DAC0832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7-06-18):
芯片  STC89LE54AD    P0口复用,DAC也由此输入
      CS WR1 WR2 XFER全接一起由一个管脚选中(见一老工程师用过)

先送数据到p0
选中脚拉低
延时
拉高

发现p0数据变化后输出乱变,好象数据没有锁存,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STC89LE54AD 是3.3V的DAC0832是5V的

网友B:
PO口要上拉10K电阻

   还要注意工作电压

楼主:
是的,p0拉到5V的

STC的data上说可以拉5V的

网友C(2009-08-28):
那你节目上拉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