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快乐!想搞个试验板,

楼主(2007-06-19):
上面有DAC0832, ADC0809,51主芯片,1602显示,还有个简单的键盘,  主要进行A/D D/A转换的实验,并显示相关内容,键盘则进行简单控制,请问要注意些什么? 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A:
没什么好建议的

我是搞成资源板的形式   既每个个占一个小板  留出IO和电源  用的时候用实验线接

网友B:
建议一下:

1、cpu:stc89c51
2、ad、da都使用串行接口
3、扩展串口芯片max232
4、扩展按键4×4
5、扩展串行接口液晶12864
。。。。

这样就差不多啦

网友C:
这些老掉牙的东西,人越学越老!

还是用点新东西吧!
http://www.yofeng.com/mcu.asp
全套220元

网友D:
DAC0832, ADC0809 是老了点

楼主:
谢谢!我手上有现成的芯片,

89S51  DAC0832  ADC0809  8031 2764  74LS373  74LS138 8155 等常用芯片,1602也又一块,呵呵

网友E:
手上现成有芯片,那也不妨一用:)

网友F:
re

如果 是我 ,就是现成的我也不用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