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地公告]全面征求HotComm串口控件需求功能意见

楼主(2007-06-19):
首先要谢谢大家的配合和支持~~~
以后菜农会告诉大伙为什么要倒塌地球上的所有串口控件...

再者祝大家端午节吃的粽子里都加菜~~~

今天已彻底地倒塌了如MSCOMM和SPCOMM这2个网上非常流行的串口控件.
同时也倒塌了CVI自带的串口控件.

菜农也将会晚些日子推出For VC/For Delphi的HotComm版本.

先征求一下大家需要的功能...

总之,HotComm做串口助手之类的软件时,将几乎不用编任何程序.
只需简单地安装回调函数及参数设置即可.
当然面板需要自己设计了,不过HotComm将支持对控件的绑定.
这样,只需绑定某个显示控件,串口接收或发送的数据都会按你设定
的显示格式自动显示...

下面是2个函数面板的函数集帖图.(全部已经调试提过)

由于还想加些功能,可惜不能发布HotComm的端午版了~~~

网友A:
强烈要求带游戏功能

休闲时放松一下。

楼主:
哈哈~~~至少带MP3/WAV等,游戏可自己链接,以后开机自动倒塌~~~

网友A:
如果用户可以自己添加任务

设计一个任务栏,例如:
发送一个串口指令;
等待20秒接收串口指令;
如果...再发送指令;

不知具体的实时性如何...

楼主:
TestCode同志:算你狠!!!想让我吐血不成???

网友B:
一天不学习,赶不上老农民.

楼主:
哈哈~~~TestCode在地球对面的意见菜农采纳了!!!

谢谢!!!

本来我为每个串口分配了3个完全独立的线程.
1个读线程,1个写线程,1个调度线程(菜农专用).

哈哈~~~,现在采纳TestCode在地球对面的意见!!!

为每个串口分配无数个独立线程(当然要受到HotComm的某些制约~~~)

并"免费"提供uS级定时器(注意下图中的14uS).

由于该程序是操作并口的,而并口的跳变大约为12.5uS,所以取14uS了.

你们西方世界不是最忌讳13了吗???

所以程序注解里14uS的由来在此~~~

网友A:
谢谢HotPower加菜

从来都是动嘴皮子更容易的,哈哈...

楼主:
哈哈~~~实际上用户事件已经能满足基本要求了~~~

任务的叫法好象已过时了~~~现在时兴"多核,多进程,多线程"~~~

用户事件级别是低点,所以我将HotComm做成真正的多线程.
用户只需在事件回调用系统延时(Sleep(X),Delay(X.XXX))即可.
他们都回把控制权暂时交还给OS的.

不过加入线程后,"平民"也可模拟MCU中的"OS"了~~~

实际上我想法很多~~~最终考虑是否在CVI环境下模拟MCU程序,

调试成功后再生成其他的MCU代码~~~估计菜农脑子真进水了~~~

半夜做美梦~~~

晚安TestCode!!!

网友C:
我提几条

1. 枚举系统 ports (必须)
2. 加入TAPI, 支持modem
3. 加入 hyperterminal
4. 允许protocol 扩展和绑定
...

楼主:
感谢IceAge!!!感谢你对我当AVR C++菜鸟时的帮助和支持

CVI是用的C语言,搞霸权实在不易~~~

不过只要是Windows API函数,那么都好封装.

我刚想了几个我们工控人的几点所需:

1.加入用户多线程,当然级别不能设置.
2.加入对数据流的格式校验: 像最常见的异或,累加,CRC,PEC等.
3.在2的基础之上,进行通讯线上的数流密文传送.
4.模拟I2C的协议,主机和从机都有"地址",可以按标准的I2C协议.
  当然没什么Start,Stop和Ack/nAck了.
  不过这样可以实现滚动地址及滚动密文传送.
  哈哈,这个技术我在AVR上用的非常成功.
  即主机是"标准的I2C",主机可不要"地址",
    从机为USI."地址"可变",而且是任意的,它由主机的呼叫地址而定.
5.本人喜欢ASCII传送方式,这样虽然数据流增大,但却减小了数据同步,
  和提高抗干扰的强度.
  本人确实太喜欢GPS的0813协议格式了,我设计的串口通讯几乎都是它
  的变种~~~
6.可能在海量高速通讯中,由于波特率的限定,在HEX码流不能满足要求时,
  是否需要在支持网络中的UU码???
  这样2个字节的BIN码原本需要4个HEX码的数据,UU码只需3个.
  虽然UU码的长度是BIN码的1.5倍,但在强干扰环境下,通讯可靠性与HEX
  码基本是等同的.

  本人坚决反对BIN数据流传送,因为这样太不负责任了!!!

早安,继续采纳合理而且是迫切或必要的功能.

感谢IceAge!!!感谢你对我当AVR C++菜鸟时的帮助和支持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queryInfo.asp?key=I%5BmmmYMmo7sW%21mKdbtbthSeWo%2F%2FS%3Dhmx%2DWe53PciKm%2D%21h5iwo9Rs9PckyMb5G%2D%3D0&txtname=IceAge

网友D:
2.加入对数据流的格式校验

强烈支持!

网友E:
要做VB版的Comm控件

   我代表VB爱好者给你提个酲,最好与MSCOMM接口还全兼容,但功能更强大,到那时,我就可把微软的MsComm搁到一边去了。
   早就受不了微软霸权作风。

网友F:
h叔高考时是不是数学成绩最高分?

楼主:
数学不及格所以只能上农校蔬菜专业~~~

进展不错,就是很累~~~

现在脑海里就和闪电一样~~~自我无法控制~~~

倒塌了~~~不想也"脑浆自动流",我只是手敲键盘罢了.

确实如此!!!没方法~~~可能是小时太弱智了~~~

哈哈~~~不想回忆过去的年代...

不过没吃的2岁被送到了农村,5岁半时回西安时...好笑,刘姥姥进了雁塔村!!!

看见一车(解放车)拉了很多当兵的向西走...一会有辆空车向东走...

...明白了,...把人送完回来了..

我晕!!!现在想来根本不是一辆车!!!

现在HotComm进展情况...

网友F:
h叔的作息时间是怎样的?

好像没有睡觉,每时每刻都见你的回帖,只是下午时间少些......

另外很想知你有没有吃什么“仙丹”,精力如此之旺盛!!不然早上怎么上班啊?

如此下去会不会“走火入魔”的?

网友G:
倒塌!CVI是这个意思……

CVI
abbr.
common variable immunodeficiency [医]普通变异免疫缺陷(症),免疫球蛋白缺少(症)

网友F:
怎么不见h叔的大名?

网友A:
能否搞个9位的数据传送

能否搞个9位的数据传送,例如AVR上,第九为如果是1表示是地址,否则是数据。

楼主:
9位多机通讯没搞过,过后再研究~~~地球对面人先照顾

TestCode:

    现在进展很顺利,不过就是太费工夫,几乎是个机器人在敲键盘~~~
你多线程的问题我想好了~~~明天(今天)做.

准备采用6线程~~~不过都可自动装配拆除...用户事件编程的习惯坚决不能改.
即所有用户的事件或线程都在用户的事件回调函数里做.

线程运行/回调运行/查询运行自选.

但用户的线程我要将其"套在肚子里"~~~否则要翻天的~~~一但发现他干坏事
就把线程交给他自己玩去~~~免得拖累系统,造成死锁.

楼主:
今天先满足TestCode关于用户多线程的问题

框架基本形成,现在装配~~~

今天先满足TestCode关于用户多线程的问题.

估计要复杂些,不过CVI的函数面版要比Delphi的强大的多,比较直观.

我将函数归类为树状结构主要是分类查询最快,很容易找到自己所需的函数.

CVI的编程非常方便,可能开始感觉很别扭,时间长了就知道它的优点所在了.

昨天主要是做HotComm的工具包,是为编程辅助用的.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

需要.不过我还是加进入了,因为我在其他上用的不错,也就直接移进入了.

由于都是成熟的程序和算法,也不费什么时间.

现在PC的资源对单片机而言可谓是无限的,所以谈不是大.

昨天也进行了用户回调的安装和运行,想与常用的靠近点.

SPCOMM的全部满足.MSCOMM的也就很好实现了.

总之回调方法越多越方便,而且可以选择查询,事件和线程三种方式.

既然我敢冒天下大不惟,那自然有我的道理和手段.

哈哈~~~武林"英雄帖"可不是随便敢发的~~~否则不被拍死才怪!!!

本来NI在西安7月12日有个串口和仪表接口的研讨会不知为何通知取消了~~~

说改在8月22日搞别的研讨,问菜农参加否...

难道我的用户字样包含了"雁塔"字样???可没包含"菜农"呀...

而且是科研所而非"农科所蔬菜系"...

倒塌了~~~

网友H:
期待 HotCOM for VC 版本!

 VC 版本 何时摆上桌菜啊?

楼主:
仿效DELPHI完美的事件机制

例如:
123$GPS,1233,1232*88xodx0a$Hot....
起始符$
过滤串$GPS,
校验结束符*
校验和88
终止符x0a(回车)

HotComm可以安装很多的用户事件,就和Delphi一样
假使正确的应该为$GPS,...x0a$Hot,....
我们可以设定:
起始符为$
终止符x0a
过滤串x5$GPS,(x5为过滤串长度,在str[0])并安装过滤事件处理回调函数
其返回值为真,HotComm将放弃此前的所有搜索(包括起始符),这时肯定只能
搜到终止符x0a.
由于起始符和终止符必须成对出现,而起始符早已被放弃,故本行字符串无效!!!
继续接收串口数据$Hot,....,这次就对了...

这用于屏蔽不用的GPS语句非常有用~~~(实用!!!)
而且不用用户做太多的工作.

已经接受了TestCode的意见.
用户事件也可自动选择查询,事件和中断(线程)三种方式.

晕~~~没时间整理文档~~~

总之菜农要实现自己的心愿(大学的第1课开课前在笔记本上写的)
让人类从繁重地,危害身心健康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哈哈~~~年轻时的幻想和梦我这辈子是玩完了~~~隔世再完成我的心愿吧~~~

自控是我的专业,爱好是栽培洁白地蔬菜~~~荒废专业了~~~

网友F:
研讨会那天去瞧瞧菜农真人的风采,嘻嘻

楼主:
哈哈~~~农民一个,每天带草帽~~~草帽里有块白毛巾~~~

哈哈~~~debug反跟踪~~~不过我准备放阶级敌人过去~~~

网友A:
串口数据的堵塞

头痛了好久,还没有很好解决...

想知道关于uS级定时器,不知精度如何。用过MFC的定时器,太慢了,最小间隔都要55mS...

楼主:
人活一口气~~~当要下山时就要垮了~~~

HotComm已经出来了,只是添加功能和改善性能的问题了.

2个月的3小时睡眠的日子应该结束了,搞菜农三剑客真的好累呀.

所以昨晚就关闭了网~~~

哈哈~~~看了会Windows CE.net....

既然是TestCode同志,你怎么不早10年前问呢???倒塌了~~~

看来MCU界的朋友和PC界的朋友技术是隔行的~~~

uS级定时器实际是调用API函数:
QueryPerformanceCounter();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

HotComm中关于HotCommTimer的源码如下:
1.定义结构
typedef struct
{
    LARGE_INTEGER litmp;
    LONGLONG QPart1;
    LONGLONG QPart2;
    double dfMinus;
    double dfFreq;
    double dfTim;
    double numSeconds;
    int numCount;
}HotTimerStruct;

2.申请全局变量
HotTimerStruct HotTimer;//定时器结构体

3.对API封装后的HotCommTimer组合包H文件
void CVIFUNC HotComm_TimerStart (void);

void CVIFUNC HotComm_TimerWait (double numSeconds);

void CVIFUNC HotComm_TimerDelay (double numSeconds);

void CVIFUNC HotComm_TimerSetTimer (double numSeconds);

double CVIFUNC HotComm_TimerGetTimer (void);

HRESULT CVIFUNC HotComm_TimerStop (void);

4.对API封装后的HotCommTimer组合包C文件

void CVIFUNC HotComm_TimerStart (void)
{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HotTimer.litmp);
    HotTimer.dfFreq = (double)HotTimer.litmp.QuadPart;// 获得计数器的时钟频率
    QueryPerformanceCounter(&HotTimer.litmp);
    HotTimer.QPart1 = HotTimer.litmp.QuadPart;// 获得初始值
    HotTimer.numCount = 0;//计数器归零
}

void CVIFUNC HotComm_TimerWait (double numSeconds)
{
    do
    {
      QueryPerformanceCounter(&HotTimer.litmp);
      HotTimer.QPart2 = HotTimer.litmp.QuadPart;//获得终止值
      HotTimer.dfMinus = (double)(HotTimer.QPart2 - (double)HotTimer.QPart1);
      HotTimer.dfTim = HotTimer.dfMinus / HotTimer.dfFreq;// 获得对应的时间值,单位为秒
    } while (HotTimer.dfTim < numSeconds);
}

void CVIFUNC HotComm_TimerDelay (double numSeconds)
{
    HotComm_TimerStart ();//重新启动定时器
    HotComm_TimerWait (numSeconds);
}

void CVIFUNC HotComm_TimerSetTimer (double numSeconds)
{
    double Ts;
    HotComm_TimerStart ();//重新启动定时器
    HotTimer.numSeconds = numSeconds;//设置定时时间
}

double CVIFUNC HotComm_TimerGetTimer (void)
{
    double dfTim, dfMinus;
    QueryPerformanceCounter(&HotTimer.litmp);
    HotTimer.QPart2 = HotTimer.litmp.QuadPart;//获得终止值
    dfMinus = (double)(HotTimer.QPart2 - (double)HotTimer.QPart1);
    dfTim = dfMinus / HotTimer.dfFreq;// 获得对应的时间值,单位为秒
    return dfTim;
}

HRESULT CVIFUNC HotComm_TimerStop (void)
{
    HRESULT __result = S_FALSE;//定时时间未到
    QueryPerformanceCounter(&HotTimer.litmp);
    HotTimer.QPart2 = HotTimer.litmp.QuadPart;//获得终止值
    HotTimer.dfMinus = (double)(HotTimer.QPart2 - (double)HotTimer.QPart1);
    HotTimer.dfTim = HotTimer.dfMinus / HotTimer.dfFreq;// 获得对应的时间值,单位为秒
    if (HotTimer.dfTim >= HotTimer.numSeconds)
    {
        __result = S_OK;//定时时间到
    }
    return __result;
}

5.举例
void CVIFUNC I2C_SetSDA (void)
{
    unsigned char data;
    HotTimer_Start ();//在XP下启动由菜农同志封装的uS级定时器
    data = inp (Hot_I2CISPDataProtAddress);//读数据口地址的内容
    data |= (1 << I2C_wrSDA);//SDA=1
    outp (Hot_I2CISPDataProtAddress, data);//写数据口1个字节
    do
    {
        data = inp (Hot_I2CISPDataProtAddress + I2C_rdAddrOff);//读状态口地址的内容
        data &= (1 << I2C_rdSDA);//只取出SDA位!!!!注意没~号
    }
    while ((data == 0) && HotTimer_GetTime () < 0.000014);//最多测试14uS
    if ((I2C_SDALedPanel > 0) && (I2C_SDALedControl > 0))//用户要求面板上的SDA灯与信号同步
    {
        SetCtrlVal (I2C_SDALedPanel, I2C_SDALedControl, 1);//绑定SDA指示灯亮
    }
}

6.倒塌了,要迟到了!!!你也刚好吃晚饭,一会自己看
俺要上班班去了~~~

网友A:
多谢hotpower

学习中...

QueryPerformanceCounter();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
HotComm_TimerWait使用不断查询内部定时器的时钟频率,精确度受线程的优先级别影响,感觉类似WINAVR的_delay_us()函数(深受MCU的毒,哈哈)。

“既然是TestCode同志,你怎么不早10年前问呢???倒塌了~~~”
倒塌了,10年前革命尚未开始,原来的专业早就倒塌了...

再次感谢hotpower的指点!

楼主:
这要看你怎么使用QueryPerformanceCounter()了

不管怎样,它比一般的要强的多~~~

本来要想休息2天,不过阶级敌人来犯了,所以菜农要加紧了~~~

网友I:
再来一个让你吐血的:加上串口监控功能

加上串口监控功能,Open的时候增加一个监控的选项,可以把数据流发到另一个线程做log或显示. 串口监控做的比较成熟的是SerialMonitor可以参考一下,其它的要么功能简单,要么不稳定.
http://www.hhdsoftware.com/Products/home/serial-monitor.html

我们做串口程序一般用的Pcomm Lite的库,现在版本是1.3 10/25/2005 dll是2.5版,用得挺好,基本功能都有了. 据说Pcomm的很稳定,跑几个月也不会丢数据. 弄不到Pro版的,不知道功能如何,网上能搜到的Pro版是个很老的版本.

楼主:
对监控很敢兴趣,不过先做基本的,GPS已经加入.准备再加UU和HEX

网友D:
厉害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J:
"垃圾股"HotComm将全面支持I2C/SPI/HQ16/1-Wire等总线

接受TestCode斑竹的建议,陆续将全面支持I2C/SPI/HQ16/1-Wire等总线.

下图是TestCode提供的,对我很有启发.

草图已经画出,准备过几天做实验.

将采用串口窃电的方式,全面支持I2C/SPI/HQ16/1-Wire等总线

网友A:
望Hotpower的串口垃圾股早日发行上市

可否内部先预订几股,免得上市时倒塌了...

套用一句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次建议总算没有让hotpower吐X了,不然估计Hotpower要打击报复了...最近夏天农忙,没有时间抵御阶级敌人的来犯...

网友J:
I2C/SPI/HQ16/1-Wire都将采用串口提供的硬时钟

现在将我自己的协议先倒塌进去了~~~误码率为零.

现在没机子做倒塌实验.

准备用16个串口(38400)经过ARM变为9600后对HotComm进行攻击.
16个机子每路4个I2C,数据126个字节左右.
允许丢码但不允许接收误码.

本协议参照GPS的0813协议,也是以"$"字符开始,以"x0a"结尾.
加密及校验并密文传送.

下图是解密后的无误码数据流.

编程很简单,只需简单的申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