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这样定义是不是就是代表局部变量?

楼主(2007-06-21):
TE, EMI, HMI, IDE, hm
byte              equ          28h
r0                equ          29h
r1                equ          2ah

min               equ          byte
mid               equ          r0
max               equ          r1

上面两段变量分别是在两个子程序里的

网友A:
宏定义吧

只不过是换个马甲阿,都是一个东西。

楼主:
谢谢!那局部变量是怎定义的?

网友A:
在汇编里,想控制变量比较困难

其实你上面列出的东西,怎么说都行,就看你是在程序中怎么控制这些变量啦。
因为汇编中不会自动的把这些东西重新分配,只有自己控制咯~

网友B:
直接用寄存器就是局部变量。。。

网友C:
汇编里面哪里有局部变量的概念?

要不你用寄存器,要不你把东西放堆栈里面--这就类似c的局部变量了。

网友D:
内存管理是C的最大优点(相对于汇编来说)

LZ的方案有点局部变量的意思,其实就是开辟1个存储区,每个子程序中的局部变量都从该区的首部开始分配.(这个同堆栈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E:
是不是局部变量是看你怎么用它的

如果这个变量只在子程序中起作用,子程序返回后地址被回收作为他用,它就是局部变量。汇编语言也是一样的道理。变量名字并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