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unsigned char code...为什么要code?

楼主(2007-06-21):
unsigned char code CUSTOM[]={ //自定义字符
0x15,0x0a,0x15,0x0a,0x15,0x0a,0x15,0x0a, //CG_RAM 点阵1
0x0a,0x15,0x0a,0x15,0x0a,0x15,0x0a,0x15, //CG_RAM 点阵2
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 //CG_RAM 年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13,0x00, //CG_RAM 月
...
};
如上所示
个人知道51是哈佛结构的,分数据存储区和代码存储区,

问题是为什么要把上面这么多的数据放到code区?
有什么讲究或好处么?
为什么不放到data区呢,甚至xdata区呢?

网友A:
这么做是为了节约片上的RAM阿

一般低端的单片机,片上的data空间只有几十个字节哦。所以只能存在程序空间中咯~

网友A:
还有,谁告诉你51一定是哈佛结构的哦!

楼主:
书上说是哈佛结构的

难道51的构架还有几种吗

网友B:
从指令分开上看是哈佛结构

网友C:
因为你定义的数据是常量,放在DATA或XDATA区中浪费了,

故被定位在CODE(就是程序存储器)区内。

网友D(2011-03-28):
你只要搞清楚ROM是做什么用的,RAM做什么用的你会有更多收获

网友E:
你放在RAM区,也需要在ROM里占用同样的大小,   不然,上电时候,你RAM里指定数据从何而来?
反之,放在ROM的数据,只占RAM容量。
如果不需要修改,当然放ROM了。

网友E:
反之,放在ROM的数据,只占ROM容量。

网友F:
明白一点了、

网友G(2016-03-03):
点阵数据(常量)当然放ROM,只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