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单片机和计算机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06-22):
各位大虾:
   我想实现以下功能:单片机作为下位机进行测量,通过串口和计算机相连,如果串口是打开的(即:VC做成的控制界面程序在运行),单片机把测量数据发给计算机;如果串口没有开(即:控制程序没有运行或计算机关闭),单片机把测量结果存储,等串口开后再发送。
   这就要求单片机能够实时知道串口的状态,可以通过软件握手,我想请教大虾:能否用单片机的串口和P1和计算机的RS232进行全连接通过硬件握手的办法来实现????????

网友A:
单独用软件就可以实现,可以在通讯协议里规定。当超时时

可以认为是上位机没有打开。当然了,可以采取2-3次的询问。

网友B:
这个很实用的

  可以使用DTR,RTS做握手信号,用Max232就可经了,2进2出,正好用完。
建议不管能不能上传来电脑,先把采集到的数据存起来再说,等到上位机要提取数据了,把数据Copy一份给上位机就OK了。

网友C:
那样比较麻烦

还是用软件做好了
在通信协议上加上这个就好了,不用动硬件

网友D:
没有回答,就是主机没开

简单明了:)

网友E:
建议用软件协议

可以先送前导字符,若PC无响应则认为没开机。硬件要加一个MAX232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