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变量起名字还真不容易!

楼主(2007-06-22):
有时起个简单明了的名字还真是难呀!

网友A:
是啊,俺也不会。

都是起一大串,自己看着都晕...

qd_time            =    mS*50/timer0_time        ;去抖时间.50毫秒
scan_sw_led_time    =    mS*100/timer0_time        ;扫描拨码开关,LED时间.100毫秒
first_cont_str_interal    =    mS*300/timer0_time        ;初次按下连击间隔.500毫秒
cont_str_interal    =    mS*200/timer0_time        ;连击时间间隔.200毫秒
key_spk_time        =    mS*50/timer0_time        ;蜂鸣器蜂鸣时间.50毫秒

网友B:
用自己的名字和家人的名字,好记。

网友C:
我习惯沿用微软的VC++的起名方法

网友D:
我同INITIAL的方法差不多,名字起的很长

网友E:
我是有长有短

全局变量和涉及其他函数的变量,用楼主那种长名字。

函数内部,用短名字。

网友F:
匈牙利命名法+完整的英文单词比较好

   用匈牙利命名法做前缀,再用变量的功能或用途的完整的英文单词组合起来比较好,举例好下:
    ucSpeakerOnLength    //蜂鸣器蜂鸣时间
    uiDelayCount         //无符号类型的延时时间计数器

单词不记得了,我都用"金山词霸"找一合适的。

网友G:
给变量起名字还真不容易!有同感

网友H:
是比较晕~

int set_c4,clear_c4,over_c4; //分别为炸*安装、拆除、定时爆炸时间
int count=0; //公共时间计数器
long sec,take; //秒时间和拆除时间节拍计数器
short sec_tick,show_tick,take_tick; //秒节拍,动画时间节拍,拆除时间节拍
int show; //动画时间节拍计数器
long show_c; //进度计数器
short take_d; //拆除状态位
int take_time; //拆除时间

网友I:
我是拼音加英文

网友J:
我是“谓_宾”结构,k&R风格,linux内核风格

网友K:
英文不好,只会用拼音命名

网友L:
偶喜欢变量名如a,aa,aaa,a1,a2等诸如此类……

网友M:
LS的要是添程序就麻烦了 乱

网友D:
13L的好,就是没法看

网友L:
我同学写dft,a完了就aa,aa完了就aaa

写完之后,一眼望去,aaaa……,不过竟然逻辑正确,调试正确,2048点dft……

网友N:
变量名如a,aa,aaa,a1,a2等:当你的程序大点时想搜索个变量就惨

想象一下,你的变量aa在超过10个C文件中出现了100次之多,你要搜索一下该变量的某次出现,你如何做?

网友O:
极度佩服17楼的同学。。。。。

Admiring~~~~~~~~

楼主:
re

只是个别变量难起名字,要想说清楚变量的意思,名字就很长。
要不遇到这样的就叫 HardToName1,HardToName2 算了

网友P:
普通一个小项目里能有多少变量?

拼音+e文也无所谓,一切以能容易看懂为目的。

如果用到全局变量,尽量在同一个文件里定义,并且尽量把有相关性的变量划分为一组,放到一个结构体里。这样读起来简单,掉电保存也简单。例如串口缓冲区可以这么定义:
#define COM_Buff_Len 100
struct COM_Struct{
    int in;
    int out;
    char Buff[COM_Buff_Len];
}COM;
引用的时候
void COM_Buff_Init(void)
{
    COM.in=0;
    COM.out=0;
    ……
}

楼主:
re

这个到常用,这是有些变量的意义不容易说明的

网友Q:
英文.匈牙利...

网友R:
.

volatile unsigned int LearnHighTime;       //学习按键去抖时间
volatile unsigned int LearnLowTime;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earnFlag;       //学习按键状态标志
volatile unsigned int LearnMotoTime;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earnWinFlag;

volatile unsigned int WinStatusTime;   //车窗状态引脚检测去抖时间
volatile unsigned char WinFlag;         //车窗状态标志: 0xA5车窗关闭, 0x5A车窗打开

volatile unsigned int AccHighTime;     //ACC引脚检测高电平去抖动时间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ccLowTime;      //ACC引脚检测低电平去抖动时间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ccFlag;         //ACC状态标志:  0xA5 ACC打开,0X5A ACC关闭

volatile unsigned int LockHighTime;    //LOCK引脚检测高电平去抖动时间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ockLowTime;    //LOCK引脚检测低电平去抖动时间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ockFlag;        //LOCK状态标志: 0xa5 有信号  0x5a 无信号

volatile unsigned int RiseTime;         //升窗时间计数器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ystem;

网友S:
习惯用英文,不懂的用金山词霸查

英文太长的就省去中间几个字母,
或者省去元音字母

网友T:
个人比较喜欢vc++的变量起名

个人比较喜欢vc++的变量起名

所有的设置操作以  SET开头 后面+英文 ,
所有的获取操作以  GET开头 后面+英文  一看就懂。包括函数也是这样。

网友U:
变量的命名是个大学问。个人也推荐匈牙利命名法。。

最好用英文字母,写全点,磨刀不误砍柴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