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NT1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7-06-22):
      请问图片单片机的INT1有什么用?

网友A:
INT1有什么用

告诉int1说我开始工作了并记下工作了多长时间??并计时发工资?
下次再工作再计时,再要工资??哈。。。

楼主:
请问

   请问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RE

TO:diannaoza
   请问要时间让单片机复位吗?
   这个时候与什么有关啊?

网友B:
猜测是延时工作

上电复位之后,MCU开始工作,如果这时候INT1的电平还处于H,RC常数大于上电复位时间,那么执行该中断,至于内容,只能问设计者了

网友C:
不明白

这种用法似乎有问题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