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自动长度控制器源程序.可有稍作改动,望谅解.

楼主(2007-06-23):
发一个自动长度控制器源程序.可以作为技术参考,有些方面稍作改动,望谅解.
加以改进可广泛使用在塑料带,塑料管.橡胶带,橡胶管,布类.薄膜类的切断,印刷.标记.有兴趣可联系

自动长度控制切断器方案:测量为红外线输入,经按装在牵引轮上的分度轮(上边按计算好的角度打与直径相吻合的若干个孔)输入红外信号,测量出挤出机挤出的长度,后于设定的值相比较.发出切断信号.每切断一次产量加一.并在液晶屏显示.
单片机控制 中文液晶显示,显示内容在
1:设定值XXXX 实际值XXXX 2设定值XXXX
归零? 3产量XXXX 归零? 4参数选择 XXXX
确定? 这四个显示内容中切换.
       GEE  EQU 40H
       SHI  EQU 41H
       BEI  EQU 42H
       QIAN EQU 43H
       GDM  EQU 44H
       SDM  EQU 45H
       BDM  EQU 46H
       QDM  EQU 47H
       SDG  EQU 48H
       SDS  EQU 49H
       SDB  EQU 4AH
       SDQ  EQU 4BH
       DMG  EQU 4CH
       DMS  EQU 4DH
       DMB  EQU 4EH
       DMQ  EQU 4FH
       CLG  EQU 50H
       CLS  EQU 51H
       CLB  EQU 52H
       CLQ  EQU 53H
       CGDM EQU 54H
       CSDM EQU 55H
       CBDM EQU 56H
       CQDM EQU 57H
       BZW  EQU 58H
       BZMC EQU 59H
       XZG  EQU 5AH
       XZS  EQU 5BH
       XZB  EQU 5CH
       XZQ  EQU 5DH
       XDMG EQU 5EH
       XDMS EQU 5FH
       XDMB EQU 60H
       XDMQ EQU 61H
       XZBZ EQU 62H
       QR   BIT ;P3.7
       JAO  BIT ;P3.6
       JIE  BIT ;P3.3
       GN   BIT ;P3.2
       RS   BIT ;P1.7
       RW   BIT ;P1.6
       E    BIT ;P1.5
       SDA  BIT ;P1.3
       SCL  BIT ;P1.2
       COM  EQU 20H
       DAT  EQU 21H
       ;PSB  EQU ;P0.7
       RST  EQU ;P0.6
       JSS  BIT ;P0.3
       QL   BIT ;P0.5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SETB JAO
       SETB JIE
       SETB GN
       SETB QR
       SETB JSS
       SETB ;P3.4
       CLR ;P3.5
       CLR ;P3.1
       SETB ;P3.0
       CLR  ;P1.0
       LCALL SDG0   调用设定归零子程序
       LCALL SJG0   调用实际归零子程序
       LCALL CLG0   调用产量归零子程序
       MOV A,#01H
       LCALL RD24
       MOV SDG,A
       MOV A,#02H
       LCALL RD24
       MOV SDS,A
       MOV A,#03H
       LCALL RD24
       MOV SDB,A
       MOV A,#04H
       LCALL RD24
       MOV SDQ,A
       LCALL XSCL     调用显示处理子程序
       MOV XZBZ,#00H
LOP:   CLR  ;PSB
       MOV  SP,#70H
       LCALL D1
       SETB  ;PSB
       LCALL D1
       MOV  COM,#30H     显示功能设定
       LCALL WRI
       LCALL D1
       MOV  COM,#0DH
       LCALL WRI
       LCALL D1
       LCALL CLRYJ
XSA:   MOV R1,#0E8H
       MOV COM,#80H
       LCALL WRI
       MOV DAT,#0C9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She设
       MOV R1,#0A8H
       MOV COM,#81H
       LCALL WRI
       MOV  DAT,#0B6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din定
       MOV R1,#0B5H
       MOV  COM,#82H
       LCALL WRI
       MOV  DAT,#0D6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zhi值
       MOV     R1,#0B5H
       MOV     COM,#90H
       ACALL   WRI
       MOV     DAT,#0CA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Shi实
       MOV     R1,#0CAH
       MOV     COM,#91H
       ACALL   WRI
       MOV     DAT,#0BC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ji际
       MOV     R1,#0B5H
       MOV     COM,#92H
       ACALL   WRI
       MOV     DAT,#0D6H
       ACALL   WRD
       MOV     DAT,R1
       ACALL   WRD     zhi 值
       MOV     BZW,#01H 设定标志位#01H
FHA:   LCALL   SDZXS   调用设定参数显示子程序
       LCALL   SJZXS   调用实际参数显示子程序
FHA1:  NOP
XSB:   JB GN,MCSRA 功能键未按下跳转脉冲输入检测
       LCALL DD1
       JB GN,MCSRA
       AJMP XSB1  跳转加减确认归零处理程序
MCSRA: LJMP MCSR  脉冲输入检测
XSB1:  MOV BZW,#02H   设定标志位#02H
       LCALL CLRYJ    调用清除显示子程序        ?
       MOV R1,#0E8H    加减确认键按下调用
       MOV COM,#80H   显示一次子程序
       LCALL WRI      未按下跳转继续循环
       MOV DAT,#0C9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she设
       MOV R1,#0A8H
       MOV COM,#81H
       LCALL WRI
       MOV DAT,#0B6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Din定
       MOV R1,#0B5H
       MOV COM,#82H
       LCALL WRI
       MOV DAT,#0D6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zhi值
       MOV R1,#0CEH
       MOV COM,#90H
       LCALL WRI
       MOV DAT,#0B2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cai参
       MOV R1,#0FDH
       MOV COM,#91H
       LCALL WRI
       MOV DAT,#0CA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shu数
       MOV R1,#0E9H
       MOV COM,#92H
       LCALL WRI
       MOV DAT,#0B9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gu归
       MOV R1,#0E3H
       MOV COM,#93H
       LCALL WRI
       MOV DAT,#0C1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lin零
       MOV R1,#0BFH
       MOV COM,#94H
       LCALL WRI
       MOV DAT,#0A3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问号
       LCALL SDZXS    调用设定参数显示子程序
FHB:   NOP
JCJA:  JB JAO,JCJE    加键未按下跳转减处理程序
       LCALL DD1
       JB JAO,JCJE    检测加显示子程序
       MOV A,SDG      查标志位后显示一次设定子程序
       INC A          后跳转FHB继续循环,设定标志位#02H
       CJNE A,#0AH,GJD 检测个位为十
       AJMP SDJ1       跳转十位加一
GJD:   MOV SDG,A
       LCALL XSCL      跳转显示处理程序
       AJMP  SDXSA     跳转设定显示程序
SDJ1:  MOV SDG,#00H   gwg0个位归零
       CLR ;P3.4
       LCALL D1
       SETB ;P3.4
       MOV A,SDS
       INC A
       CJNE A,#0AH,SDJ   十位为十
       AJMP BDJ1         百位加一
SDJ:   MOV SDS,A
       LCALL XSCL        显示处理程序
       AJMP  SDXSA       跳转设定显示程序
BDJ1:  MOV SDS,#00H    swg0十位归零
       MOV A,SDB
       INC A
       CJNE A,#0AH,BDJ   百位为十
       AJMP QDJ1         千位加一
BDJ:   MOV SDB,A
       LCALL XSCL        调用显示处理程序
       AJMP  SDXSA       跳转设定显示程序
QDJ1:  MOV SDB,#00H    bwg0百位归零
       MOV A,SDQ
       INC A
       CJNE A,#0AH,QDJ   千位为十
       MOV SDG,#00H      个位归零
       MOV SDS,#00H      十位归零
       MOV SDB,#00H      百位归零
       MOV SDQ,#00H      千位归零
       AJMP SDXSA
QDJ:   MOV SDQ,A
SDXSA: MOV A,#01H
       MOV B,SDG
       LCALL WT24
       MOV A,#02H
       MOV B,SDS
       LCALL WT24
       MOV A,#03H
       MOV B,SDB
       LCALL WT24
       MOV A,#04H
       MOV B,SDQ
       LCALL WT24
       LCALL XSCL      调用显示处理子程序
       LCALL SDZXS     调用显示设定子程序
JCJE:  JB JIE,QRJC1    跳转归零键输入检测
       LCALL DD1
       JB JIE,QRJC1
       MOV A,SDG        查标志位后显示一次设定子程序
       CJNE A,#00H,GWJ1 跳转个位减一
       AJMP SWJ         跳转十位减一
GWJ1:  DEC SDG
       AJMP SDXSB   跳转设定显示
SWJ:   MOV A,SDS
       CJNE A,#00H,SWJA 十位减一
       AJMP BWJ         跳转百位减一
SWJA:  DEC  SDS
       MOV  SDG,#09H
       AJMP SDXSB   跳转设定显示
BWJ:   MOV A,SDB
       CJNE A,#00H,BWJ1 百位减一
       AJMP QWJ     跳转千位减一
BWJ1:  DEC  SDB
       MOV  SDG,#09H
       MOV  SDS,#09H
       AJMP SDXSB   跳转设定显示
QWJ:   MOV A,SDQ
       CJNE A,#00H,QWJ1
       MOV  A,#09H
       MOV  SDG,A
       MOV  SDS,A
       MOV  SDB,A
       MOV  SDQ,A
       AJMP SDXSB    跳转设定显示
QWJ1:  DEC SDQ
       MOV SDG,#09H
       MOV SDS,#09H
       MOV SDB,#09H
SDXSB: MOV A,#01H
       MOV B,SDG
       LCALL WT24
       MOV A,#02H
       MOV B,SDS
       LCALL WT24
       MOV A,#03H
       MOV B,SDB
       LCALL WT24
       MOV A,#04H
       MOV B,SDQ
       LCALL WT24
       LCALL XSCL    调用显示处理子程序
       LCALL SDZXS   调用显示设定子程序
QRJC1: JB QR,GNJC1     确认归零键输入检测
       LCALL DD1
       JB QR,GNJC1    跳转功能检测
       LCALL SDG0    调用设定归零子程序
       MOV A,#01H
       MOV B,SDG
       LCALL WT24
       MOV A,#02H
       MOV B,SDS
       LCALL WT24
       MOV A,#03H
       MOV B,SDB
       LCALL WT24
       MOV A,#04H
       MOV B,SDQ
       LCALL WT24
       LCALL XSCL    调用显示处理子程序
       LCALL SDZXS   调用设定显示子程序
FHC:   NOP           查标志位后显示一次设定子程序
GNJC1: JB GN,JJP  功能键未按下跳转脉冲输入检测
       LCALL DD1
       JB GN,JJP
       AJMP KKK
JJP:   LJMP FHE
KKK:   MOV BZW,#03H
       LCALL CLRYJ    调用清除显示子程序
       MOV R1,#0FAH   显示产量归零界面
       MOV COM,#80H
       LCALL WRI
       MOV DAT,#0B2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cai产
       MOV R1,#0BFH
       MOV COM,#81H
       LCALL WRI
       MOV DAT,#0C1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lian量
       MOV R1,#0FAH
       MOV COM,#90H
       LCALL WRI
       MOV DAT,#0B2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cai 产
       MOV R1,#0BFH
       MOV COM,#91H
       LCALL WRI
       MOV DAT,#0C1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Liang量
       MOV R1,#0E9H
       MOV COM,#92H
       LCALL WRI
       MOV DAT,#0B9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gu归
       MOV R1,#0E3H
       MOV COM,#93H
       LCALL WRI
       MOV DAT,#0C1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lin零
       MOV R1,#0BFH
       MOV COM,#94H
       LCALL WRI
       MOV DAT,#0A3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问号
       LCALL CLXS     调用产量显示子程序
FHE:   JB QR,GNN      跳转FHC检测确认键
       LCALL DD1
       JB QR,GNN    归零键输入检测
QRG0:  LCALL CLG0      调用产量归零显子程序
       LCALL XSCLC     调用显示代码处理子程序3
       LCALL  CLXS         调用产量显示子程序
GNN:   JB GN,MCSRI
       LCALL DD1
       JB GN,MCSRI     设定参数并检测加减按键
       AJMP  LOPB     ////////////
MCSRI: LJMP  MCSR1
LOPB:  MOV BZW,#04H
       LCALL CLRYJ
       MOV R1,#0CEH
       MOV COM,#80H
       LCALL WRI
       MOV DAT,#0B2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cai参
       MOV R1,#0FDH
       MOV COM,#81H
       LCALL WRI
       MOV DAT,#0CA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shu数
       MOV R1,#0A1H
       MOV COM,#82H
       LCALL WRI
       MOV DAT,#0D1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选
       MOV R1,#0F1H
       MOV COM,#83H
       LCALL WRI
       MOV DAT,#0D4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择
       LCALL XZCS
       LCALL XX   调用选择参数显示子程序AA
       MOV R1,#0B7H
       MOV COM,#90H
       LCALL WRI
       MOV DAT,#0C8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确
       MOV R1,#0CFH
       MOV COM,#91H
       LCALL WRI
       MOV DAT,#0C8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认
       MOV R1,#0BFH
       MOV COM,#92H
       LCALL WRI
       MOV DAT,#0A3H
       LCALL WRD
       MOV DAT,R1
       LCALL WRD     ?
长,

网友A:
没有尾巴?

网友:
最多就当一计米器吧了

最多就当一计米器吧了,还“加以改进可广泛使用在塑料带,塑料管.橡胶带,橡胶管,布类.薄膜类的切断,印刷.标记”呢,没精度和速度可言。不过能把这程序拿出来分享也是值得鼓励的

楼主:
怎样提高速度和精度

楼上大师你看怎样提高速度和精度呢.我看当然,速度可以利用中断方式.有了速度精度自动产生.已经过验证,我看不光是完成计米的功能吧,有了主程序,其他功能增加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B:
我看

速度应该是足够的,不需要再提高了吧:)

网友:
或许我们说的精度要求不一样

装一个编码器,比你的分度轮精度高吧,可即使编码器又能达到什么精度呢,定长裁切的精度不是说你计准了就能切准的,重要的部分是对速度的控制,所以LZ的那程序只相当于一个计脉冲数的计米器而已,当然LZ那程序速度慢时实现毫米级别的精度还是有可能,所以精度稍高时无速度可言。
市场上的计米器常对于1K以上的脉冲都识别不了了,而上面的程序也同样会有那毛病,要是不凑巧脉冲来时刚好在显示啊键盘输入什么的就丢脉冲了,也只能识别几百HZ的脉冲,用中断会好些。但想精度很高比如每分钟上百米,精度以丝为单位那是梦想了,而印刷标记常以那为单位的

网友A:
LZ的意思就是抛砖引玉,又不是商品,不必要认真。

楼主:
一并感谢

不管提的是建议还是改进,都一并感谢.产品也要考虑客户的承受能力.市场方向.

楼主:
机械可以增速

精度控制在0.1没有问题,不要光在电路上考虑,机械可以增速啊,用小齿轮.这样就可以提高分辩率了嘛.

网友C:
如何识别高速脉冲?

   我觉得这个话题倒可展开侃侃,有实用价值。逻辑分板仪就一高速采样记录的好东东。

楼主:
你们说说

你们说说,外部电路是不是可以提高分辨率后再按要求细分脉冲.

网友D:
.

源程序的水平太低,广告成分太多,没意思

网友B:
可以

要提高速度,我觉得还是要靠硬件

网友:
这个话题不是本论坛所讨论的

   用齿轮增速?你那意思就是放大嘛。如果你要达到0.1mm的精度,检测精度在0.05mm?我相信这个还不够,至少要在0.02mm或0.03mm(就这分辨率都需要牛人才控制得到0.1mm),因为你要考虑控制误差,机械误差等等。
   就算很普通的每分钟60米的定长裁切,每秒1米,除去切刀的时间你1秒钟内还有多少时间拖料,切刀你用什么带动呢?气缸还是其他,这要占多少时间?不要告诉我你切几米长的。那脉冲频率至少在4、5十KHZ以上,你的计数器至少需要三字节的,三字节的运算你该知道一个简单的加下来需要消耗多少指令周期吧,然后再和预定的数字比较,再速度处理。那么快的脉冲进来普通单片机除了计数还要进行速度、显示等等的处理,不累趴下才怪。
   前面我说过,这样的定长不是你计准了就能控制得准的,你拖料辊是变频器或是其他带动?那电机能多快的启动和停止速度,能快过步进和伺服?或者说你的加减速处理能胜过后面两者?
  上面分析的这些LZ的程序都没有体现出来,所以那程序只能当一简单的计数器而已,新手能拿来学习学习还是可以的,要达到你所说的效果还差很远很远

网友:
说实在话,这帖子再谈论下去没意思的

LZ那程序还故意把好似很重要的部分给删除了,呵呵,你那程序有什么框架可言,做定长有一丁点参考价值吗,我不知道你这程序是不是真的产品中的部分,如果是那简直佩服你得要命了。不是和LZ有什么仇,而是这么垃圾的程序你不应该留联系方式来做广告

楼主:
理解能力

楼上的理解能力我也佩服.
没想到这么大本事编码器也搞不定。
水平太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