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位程序存贮器如何换算?

楼主(2007-06-23):
  我选择了一个单片机,资料介绍中,程序存贮器是  1024x14 program memory。
   我用keil编写的程序,编译生成hex文件,是不是可以容纳1.7k的hex程序?

网友A:
可以啊

如果是hex文件长1.7k,那没有问题

网友B:
你用的是不是PIC单片机?

Keil编的Hex程序指令是八位长的,仅供51使用,而你的程序存储器是14位长的,看样子是PIC单片机,二者不匹配。1024x14program memory只能容纳1K的指令字节。若你用的PIC,用MPLAB进行编译。

网友C:
使用8字位的实际是采用2个字节,烧写是一样的

楼主:
我用的是合泰的单片机

  用合泰单片机,能用keil编译吗?

网友B:
看看Keil支持的器件里有没有你的单片机

如果没有,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