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为什么会被拉下来?

楼主(2007-06-23):
(无正文)

楼主:

电源芯片的输入是4.5V,输出是3.3V,程序加载上去运行前,输出电压3.3V正常,程序一运行,输出电压降为3.0V,测了后级的工作电流,只有50几毫安,而电源芯片是600mA的,不明白还有什么可能性能够把电压拉下来,请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A:
输出电压为3.0V时,输入还是4.5V吗??

还有摸一下,电源芯片温度与输入电压范围,输出有接电容吗?

网友B:
是通病还是新病

   如果是通病,可能是设计的问题,如果以前是好的,偶出此问题,可能是芯片本身有问题,或者是电路板上其它的问题。
  要学会思考,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问题都搞不定,你的领导会不满意你的。

网友C:
俺也喜欢LDO,不知别的村也是否喜欢~~~

楼主:
是LDO

是LDO的电源芯片,3块板子都这样,电源芯片不发烫,输入输出都有220U的电容,关键不明白,如果电流并不大,为什么电压会被拉下来,电源芯片绝对没问题,以前一直用,而且我也换过电源芯片,问题都一样。

网友D:
换换电容试试

网友E:
把输出电容加到2200u,呵呵~

楼主:
2200uf? 不会吧,我现在用的是220uf,应该够用了,我的又不是工业产品,加那么大的电容干吗。

网友F:
问问是用的LDO是什么型号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