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仿真一个温度控制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7-06-23):
   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
   首先通过键盘设置一个预定的温度,单片机根据测的的反馈回来的温度不断的修正,最后使反馈回来的温度数据自动达到预定的温度.

   基于以上设计思路,我想用PROTEUS来进行仿真,温度传感器采用的是DS18B20.由于在PROTEUS中外界环境温度的改变情况不能模拟,所有在PROTEUS的DS18B20元件有一增一减两个按键.一般的处理做法是,当程序运行以来之后,用鼠标点击增/减键来改变环境温度.
   因此为了实现温度的自动调节,我需要将DS18B20的一增一减两个按键引出接在IO口上.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请各位支支招.

  或则用PROTEUS仿真该系统有什么其它的办**

楼主:
顶一下

顶一下

网友A:
DS18B20是通过单线(1-wire)接口通讯的,

具体去看相关手册。

网友B:
proteus仿真模拟的东西好象不太好用.

前两天模拟了一组运放,结果proteus仿真出来很乱的.郁闷...

楼主:
再请教解决方法!!!

再请教解决方法!!!

网友A:
仿真单线(1-wire)接口,图中的两个按钮只是用来调温的。

楼主:
不知道有办法将两个按钮引出来没有.

引用 网友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6楼: 仿真单线(1-wire)接口,图中的两个按钮只是用来调温的。
;-----------------------------------------------------------------
我知道啊,所以要实现温度的自动控制,就需要将这两个按钮接出来接到IO口上啊,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没有?

楼主:
顶啊

顶啊,哪位高人出来帮帮忙啊

网友A:
那是引不出来的!

这只是用于仿真时被检测温度的设置,在器件中根本就不存在。
你要仿真DS18B20就必须在MCU端仿真单线(1-wire)接口。

楼主:
那要仿温度的自动调节还仿不成了??

那要仿温度的自动调节还仿不成了??????????????????

网友A:
仿温度的自动调节没法仿,

但你可以通过温度的调节看一下系统的反映。

网友C:
俺的Proteus是6.7的,没有DS18B20

LZ用的是哪个版本的?

楼主:
用的6.9的

用的6.9的.
;--------------------------------------------------------------
仿温度的自动调节没法仿, 但你可以通过温度的调节看一下系统的反映。
;-------------------------------------------------------------
读DS18B20还有什么难的.
就是想仿模糊控制算法的效果.算了,还是自己搭电路算了,花几个大洋.

网友D:
你能不能画个控制系统框图

有了检测机构,但是你的执行机构呢?你的系统模型呢,没有系统模型你仿真什么?

楼主:
原来的想法是将DS18B20的增减按六引出接在IO口上

那么执行机构就是IO.

网友A:
楼上你还没理解?DS18B20内根本就没有你所说的增减按钮引线

拜托你找一份DS18B20的资料仔细的看一下。

网友D:
如果没记错,ds18b20应该是一个1wire的温度检测芯片

你要仿真温度“控制”,你现在所考虑的只是怎么模拟温度变化,那么你怎么去控制温度呢?
比如你有一个电热器,你用ds1820检测到温度高了,你就断电关电热器,检测到温度低了你就开电,那么你需要建立这个系统的模型啊,电热器开关电对温度曲线的影响是怎么样的,然后用传递函数表示出来,这个做完了之后,你再去考虑怎么模拟温度的变化,温度是变化快呢还是变化慢,对你的调节算法的要求也是不一样

楼主:
呵呵,感谢楼上的

是这样的:
    因为是仿真,所以这里的DS18B20即是模拟现场温度的变化,也控制现场温度.
    比如,我通过按键设置一个80度,然后就通过调节"从DS18B20引出的两个按六",使DS18B20上显示的温度调整为80度,而怎么获知现场此时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呢?就通过读DS18B20来实现.
    不知道我表述清楚了没有.

    当然,实际做东西的时候因该是你所说的,从DS18B20获取现场温度,然后调节断电器/可控归等开关电热器.

网友D:
我说的也是仿真,不是实际产品。你的这个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