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5V的单片机采集3V的I2C芯片数据?

楼主(2007-06-23):
现在用了一个光强度的传感器供电电压是3.3V,VIH<3.6V.I2C接口,现在想用AT892051采集其数据,接口上该如何处理?看了一个例子上面是通过两个上拉电阻分别接在了SCL和SDA上,电源接的是3.3V的.这样行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楼主:
用这个可以吗?

74lcx16245 5V转3V的芯片,有没有那位用过?

网友A:
应该不需要转

直接采就可以了吧。SCL和SDA接3.3V电源。

楼主:
直接接可以吗?

现在打算采用3.3V-10K电阻-SCL、SDA的方法,但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把单片机的I/O口也拉低到了3.3V了?那样的话会不会有电流灌入3.3V电源的输出端呢?

网友B:
用51的P0口,上拉电阻接3.3V即可。。。

楼主:
谢谢ayb_ice的建议

但是我现在用的是2051啊,没有P0口,直接用P1口行吗?

网友C:
会有问题

P1口和5V电压有联系,怕弄坏外围芯片

网友D:
用专用电平转换芯片是正招

    单片机的P1口是弱上拉5V,做成I2C总线方式使用,它不会变成OC输出模式,所以介绍用10K电阻上拉到3.3V的方法,我觉得不行。有如下几种方法
    1、使用AT89C2051RI,工业级别的2051,将单片机工作电压降低到3.3V,再与  3.3V的器件接口就一到了
    2、使用电平转换芯片,好像有74LVC245,LVC244能用,你得细看PDF
    3、使用OC门电路作缓冲,如7407,将OC输出用电阻上拉到3.3V,切记SCK是单向输出,SDA是双向使用,需用7407的2个门做成双向的。
    4、用CPLD,太大材小用了
   还有什么办法,大家帮忙想想,这个问题做硬件设计的迟早会遇到。流行芯片向低电压方向发展不会变。

网友E:
楼上方案3,大家看行不行?

楼主:
多谢古版和mryyh

按照古版说的用74LVC245应该是可以的,在21IC上查了一下价格3块/片.也多谢mryyh的图,但不知道7407的转换速度能不能满足I2C通信的要求

网友E:
方案2不一定能用,小心,用lvx4245肯定行

但用245的方案由于数据的双向性,要多用一个IO口资源来控制数据输入输出。
I2C的速度最大为400KHz,7407的速度没有问题。
另外说明:我给的图是9楼方案3的图形化,这种方案在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我没有用实际电路验证过,你可以做个试验,将结果发上来。

楼主:
现在手头上还没有硬件,在Proteus里仿真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D:
用硬件作试验才可靠

   7407的6脚最好再接1个单片机的IO口线,用3线完成I2C总线通讯。

网友F:
方案3好像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MCU的电源和7407的电源还是存在匹配的问题呵

网友G:
直接连接即可

唉,真不知怎么说你们好...

楼主:
xwj 用过吗?直接连接是否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H:
mryyh 给出的那个电路,mryyh一定没有实际试过!

网友I:
看楼主要求得成本了

如果对成本要求比较严格,就接电阻,成本要求不是很严格,就接匹配得IC,LV245等。
我主要做消费电子产品,对成本要求比较高,一般就在口线上串个电阻

网友E:
回18楼

我在12楼已经声明没有实际试过了。不过U1B和U1C这样连确实不合适。还是用三线吧。

网友D:
7407输入加个保护电路如何呢?

   串联一电阻,再用二极管做1个钳位到3.3V的入口电压保护电路如何,或者串联一二极管,用一电阻上拉到3.3V.MCU输出低电平时,7407的入口电压变为VOL+Ud,Ud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楼主:
车载音响 按照你说的直接连接的话,系统能不能稳定工作?谢

楼主:
这个对成本要求不高,关键是要稳定.

古版说的理论上是行的通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办法实践.可能用74LVC245是最好的办法哦

楼主:
发个东西与大家分享一下

3V与5V混合系统中逻辑器接口问题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2616226908.pdf

网友D:
德州仪器也有个文档介绍电平转换

   太大了,传不上来,需要的话给我发个邮件,也可去TI网站Down,摘录一段如下所示:

电源电压持续迁移到较低的节点以支持当前的低功耗高性能应用。虽然某些器件可以在较低的电源节点运
行,但是其它器件可能不具有这种能力。为了在这些器件之间实现切换兼容性,每个驱动器的输出必须与其
驱动的接收器的输入兼容。用于实现这些器件的互相连接的电平转换方案有很多。根据应用的不同需要,
某种方法可能比其它方法更适合。本应用报告概述了用于转换逻辑电平的方法和产品,并列出了每种德州仪
器(TI) 电平转换解决方案的优缺点。
关键字:双电源、分离轨、电平转换、电平转换器、混合电压、T45、T245、4245、3245、漏极开路、过压
容限、TTL、CMOS、TVC、CB3T、CBTD
主题......................................................... 页
1 简介.................................................. 2
2 双电源电平转换器........................................ 2
3 漏极开路器件............................................ 4
4 FET 转换器.............................................. 7
5 可过压的器件........................................... 13
6 具有TTL 兼容输入端的器件................................. 15
7 转换解决方案总结....................................... 16
8 结论................................................. 16
9 参考书籍.............................................. 16
ZHCA047–2004 年6 月选择正确的电平转换解决方案1

网友J:
上拉不就好了吗?

还没解决吗?